风机如果长时间将进风口堵住会不会因温度过高损坏风机,求助

楼主(2015-05-17):
风机如果长时间将进风口堵住会不会因温度过高损坏风机,如果进风口打开时流量自身较小,如果关闭进风口使用释压阀会起到作用吗

网友A:
引风机还是鼓风机?离心式的还是罗茨风机还是空压机?
估计你说的是离心式的,引风机鼓风机都一样,做功是将一定质量的气体搬运到另一处。在单位时间内,搬运的空气越多,做的功越大,就是说瞬时功率变大。
如果将进风口关闭,或者关到很小。风机没有空气可以搬运,需要的功率很小,是空载状态,所以不会烧坏电机。同样的,如果将出风口关闭,理论上也不会烧电机,但会造成叶轮阻力增大。
你那个电机温度升高,有可能是电机的降温措施没做好,和进风门无关。

网友A:
流量很小时容易引起风机喘振,开旁路适当补充流量,能避免喘振。
你是不是说喘振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很小时容易引起风机喘振,开旁路适当补充流量,能避免喘振。
你是不是说喘振的问题啊?

现在还没发现喘振问题,只是现在使用的风机打开时是流量不大,关闭时用通断阀直接将进气孔堵住了,这样对风机寿命是不是会有很大影响啊

网友(点评):
风机寿命没影响,就是效率很低,浪费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发现喘振问题,只是现在使用的风机打开时是流量不大,关闭时用通断阀直接将进气孔堵住了,这样对 ...

多谢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风机还是鼓风机?离心式的还是罗茨风机还是空压机?
估计你说的是离心式的,引风机鼓风机都一样,做功是 ...

前辈,我们这使用的是高压风机,跟普通的离心风机作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铭牌拍照传上来,系统图最好也照一下,或者现场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们这使用的是高压风机,跟普通的离心风机作用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风机,前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风机,前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没收到回复提醒,不好意思,
又从头看了一遍,楼主的意思是,进风口全部打开流量很小。所以关小进风口,用释压阀。
释压阀我不太明白,大概是安全阀?

根据楼主的风机铭牌,推测如下:
1。应该是燃烧系统用的鼓风机,或者其他系统,配风之类。
2. 照理说进风口全部打开,流量应该不小的。可以检测一下,是不是选的风机流量小了?风机只能达到2.4立方米每分。这个流量并不大,跟吹头发的差不多。测量方法用流量计,或者测出口风速,或者在进风口感受下吸力,跟吹头发的差不多,呵呵。
3.如果按风机铭牌确实能满足系统需要的风量,那就是系统阻力太大,远远超过了风机的全压14KPa,这样风机为了与系统阻力平衡,就需要先升高压力,但是电机的输入功率一定的,如果没有更多的输入功率补充进来,那么流量就会减小,功率等于流量乘以全压。或者,更确切的说,根据风机的特性曲线,风机的工作点偏移。
关于第3点,我找了本风机样本,拍了个图片,见下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安上了一个释压阀,也就是根据压力变化开关的安全阀,现在安全阀一直开着,相当于进气口旁路,其余还能满足要求,最后还是多谢前辈的耐心详解,学到了很多,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