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铣刀哪一种工具磨床可以磨?

楼主(2015-05-17):
我们公司老外用此种刀具铣削胶木台面(面积3000X2000),由于磨损想找修磨的供应商或采购此类铣刀;讨教各位大侠:此种铣刀那一种工具磨床可以磨(刀柄直径6mm,刀头直径22mm)?哪里可以修磨?国内能采购到吗?

楼主:
主要是修磨端面刀刃

网友:
有专用的磨机,找一台。

网友:
干嘛非得用这种?买个钨钢刀,速度能有多高开多开,加工出来表面质量很好的

网友:
万能角磨刀机,三千多吧!

网友:
我不是做广告的,但是我觉得人家的产品确实方便,
在展会上见到的,没用过,我觉得你适合用那个万能工具磨

网友:
如果一年用不 到几把的话!建议还是 买新的 吧!

网友:
万能工具磨都能修磨。
该刀为密齿立铣刀非标的只能定做,用国标直柄细齿立铣刀(6齿,柄直径20)代替应该没问题.

网友:
刀刃材质是什么,钨钢还是高速钢啊

网友:
江浙有很多专业做刀具的公司。
1.如果是用来做平面的话,可以换做面铣刀,效率更高,效果也好。
2.这种刀具看来是要用韧带 做直角的,一般我都是先用外圆磨磨出外径(但是我看你的刀的中心孔已经没有了),然后自己在砂轮机上磨出刃口。
3.如果追求效率,可以淘汰这种刀具选择新型的玉米铣刀,当然你又要问什么是玉米铣刀,可以直接问度娘啦。

网友(2015-09-08):
玉米铣刀好用,但是貌似个别品牌玉米铣刀尺寸不是很准,我用过一家的,补偿了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