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B 硬度要求HB170-210 用什么工艺实现?

楼主(2015-05-17):
Q345B 硬度要求HB170-210  用什么工艺实现?谢谢。

网友A:
调质热处理后就能达到稳定的HB170-210硬度的!是铸钢(退火处理)还是未处理棒料(调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热处理后就能达到稳定的HB170-210硬度的!是铸钢(退火处理)还是未处理棒料(调质处理)

是锻件 想用余温淬火 请问怎样操作

网友(点评):
那不叫淬火,HB170-210转换成洛氏硬度才15-18这么低的硬度退火处理,因为不退火处理工件表面硬度很高而不稳定,容易损伤刀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锻件 想用余温淬火 请问怎样操作

现在是自然冷却硬度也就是140左右,想要保证170-210 只能退火? 别的办法行不通?如果退火的话温度时间 是多少 谢谢

网友:
既然有了热处理的需要,为何不用优质碳素结构钢?或者合金钢?

我个人还是不太支持普通结构钢做热处理

网友B:
问一下你什么专业毕业的?Q345B是什么钢材?退火、淬火等的工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什么专业毕业的?Q345B是什么钢材?退火、淬火等的工艺是什么?

这个活是因为机加的时候光洁度不够 所以提高点硬度 热处理这块不懂 所以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
Q345B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一般不做热处理啊
一般用在强度要求高的或者寒冷地区
做钢结构方面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热处理后就能达到稳定的HB170-210硬度的!是铸钢(退火处理)还是未处理棒料(调质处理)

你好 Q345B 退火怎么退能保证HB170-210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