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齿轮磨削

楼主(2015-05-17):
请问各位高手,面齿轮磨削时采用的是六轴五联动的数控机床,那么在加工时其机床调整参数(刀位、轮位等)怎么确定?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没法说了,这是一整套数学的东西,论坛好多年前聊过面齿轮加工的问题,我做过大床子,谈‘精磨’现在还不敢,比较复杂,

运动计算非常复杂,进给的同时要摆动,数据解算很复杂,找MIT早年的论文看看吧,原理弄懂了,就大概知道工艺了,但离你要磨出高精度面齿轮,还有距离,‘耐萨’也在投入大银子玩这个,看看谁快了,哈哈

网友(点评):
记得看过一个论文,“那杀”也是委托加拿大一个设备公司在研制。齿轮小,机架不大,补偿模型就好处理。实际奈斯毫尔玩这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点评):
至于国内的,别说设备了,就砂轮本身就能玩不下去。

网友(点评):
是啊,哈哈,螺旋大虾,你看我就敢谈那个床子,谈7-8级的加工,俺从来没敢谈过我玩面齿轮的磨削,起码现在不敢,哈哈

网友:
你刚接触这个 ,还是先看论文吧。刀具用蜗杆还是盘形砂轮,路径都不一样,蜗杆的修整比较麻烦,盘形砂轮好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