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键槽的轴类加工

楼主(2015-05-17):
有键槽的轴类零件是先加工键槽还是先磨外圆!说说各自的好与坏!

网友:
肯定先磨外圆后铣键槽。

网友(点评):
先磨后铣,会不会变形啊!外观也会碰伤吧!

网友:
先磨外圆后铣键槽

网友:
先铣键槽的话精度上会有欠缺吧

网友A: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调质状态的轴可以磨后加工,而轴的硬度达到难以加工时就应该选择先加工键槽后磨削;对于淬火后精度要求高的键槽则是先加工键槽并留有精加工余量,磨后再加工键槽。
我通常的做法是粗磨轴后加工键槽,留0.03-0.05,加工键槽后到轻角,再上磨床加工到尺寸,这样做法的好处是产品外观无可挑剔,特别是给别人加工零件时。

网友(点评):
正解。通常情况下是先加工键槽,深度按标准加上磨量的一半就可以了。平键的上下面不需要紧配。太紧反而不好装

网友(点评):
太慢了吧!

网友(点评):
精益求精,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调质状态的轴可以磨后加工,而轴的硬度达到难以加工时就应该选择先加工键槽后磨削 ...

有道理。。。

网友:
根据产品要求及参数选择。

网友:
还要开图纸要求,在选择加工方法。

网友:
不同的要求,要有相应的加工方法,才能满足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