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支梁A点、B点的支反力计算?

楼主(2015-05-17):
如图所示,简支梁两端受力偶作用,梁上受集中力作用,怎么计算A点,B点的支反力?
写写你的计算思路,过程!谢谢大侠!

网友A:
对A支点分解支座反力Fxa Fya
对B支点分解支座反力Fxb Fyb
按照平面汇交力系平衡条件,合力为零,合力矩为零,列方程组,求解。

网友(点评):
A点、B点 不是只有Y方向(向上方向)的支座反力吗? 没有X方向吧?请详说!!

网友(点评):
说说怎么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A支点分解支座反力Fxa Fya
对B支点分解支座反力Fxb Fyb
按照平面汇交力系平衡条件,合力为零,合力矩为 ...

另外我这边也有个悬臂梁的题目,给点思路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

网友B:
原先还以为你要求挠度和转角的,后来才看见只要求支反力,这是理论力学最基本的知识了。

补充内容 (2015-5-18 07:32):
我搞错了,我忘记那两个力偶了,这种解法是错的!

网友:
貌似楼主没看过材料力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还以为你要求挠度和转角的,后来才看见只要求支反力,这是理论力学最基本的知识了。

那两个力偶矩不用考虑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力偶矩不用考虑么?

我的错!我忘记那两个力偶了,力偶在力矩平衡方程上要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错!我忘记那两个力偶了,力偶在力矩平衡方程上要用到。

感觉不对,力偶还是要用力偶去平衡吧?

网友:
首先,简支梁,简支是只限制XY方向的自由度,可以转动,就是说没有支反力矩这一说,刚支座可以提供支反力矩。梁认为是可以有微小伸长的,所以可以绕支点小角度转动。这与理论力学中刚体的等效法不同。
这里有四个未知数,分别是A点XY方向的支反力,B点XY方向的支反力。
有四个方程,X方向合力为0,Y方向合力为0,(对整个系统,和理论力学一样)
对A点的合力矩为0,对B点的合力矩为0
这样就解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对,力偶还是要用力偶去平衡吧?

我把他题上的梁两端默认为铰接了,这样就不会产生力偶;如果他题中两端不是铰接是固定连接的话,可能就要加上力偶了,

网友:
材料力学、、

网友:
两种平衡方程,力平衡,力偶平衡!1、力平衡 FA+FB=F    2、力偶平衡 对A取距 Ma-Mb-F*a+Fb*(a+b)=0  对B取距  Mb+Fa*(a+b)-Ma-F*b=0。以前还背过的呢,这种题目的结果公式,好长时间没碰这玩意了,恕我大学书读的少。

网友:
什么叫刚体,有人以为弯曲的梁不是刚体,那只说明你压根不懂理论力学的刚体定义,注意黑框内的文字表述

研究外力,这是理论力学的范畴,理论力学可不管材料是弯曲还是保持原样,受力时刚体内部任意两点间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
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