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的压力极限是多少MPa?

楼主(2015-05-17):
这个简单的问题在百度都搜不到答案,只能求助于各位大侠了。今天有人告诉我空气泵能达到120MPa,我觉得不可能压力有这么高。

网友:
做氮气分离的空气泵压力很高

网友:
真没见过那么高的

网友:
听说过90Mpa的高压气体   这是最高了吧!

网友:
可以加空气增加泵。

网友:
我不知道极限是多少,气缸使用通常在0.7Mpa左右

网友:
不知道,不过到一定压力,气体就变液体了,再继续被压缩,还能被压成什么?

网友:
首先气体压缩是不会变液体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通过用的0.6MPA,这是普通的,钢产里上面还有更高压的一级的,具体可以去阿特拉斯的网页去看下,钢厂用他们家的

网友:
我常用的是30MPA以下,高了一般的高压泵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