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式和夹具可以把这个宽20的木条加紧,两边是4040铝型材

楼主(2015-05-17):
现在需要把这根木条从中间切成两半,但是没有好的办法和夹具能够把木条加紧,要求夹具与木条接触的地方不能是金属材料,急求指导啊

楼主:
图片忘传,怎么传不上了啊

楼主:
第三个是我现在做的工装,但是因为夹得用的是螺栓,夹得的比较慢,所以要改成快夹,但找不到方法啊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网友:
有图有真像,也得文字说明说明.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米思米上找肘夹接触部分用非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简单说就是,两个铝材之间要放一根20mm宽的木条,用什么方式可以吧这跟木条加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架子上是一根20mm宽的木条,现在把他放在两个型材中间,但是现在想不出用什么方式可以把木条加紧,

网友(点评):
上面布置滚轮压木条,两侧布置定位条或滚轮,注意,上面的压轮是有弹力的

网友:
大哥:有种东西叫气缸。为何只想到螺栓压紧啦。另外有种设备较型材下料机,他的机头压紧方式你可完全参考。区别是它用来锯断铝型材,你这事搞木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