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测量

楼主(2015-05-17):
求助,有两个相同的薄片,间隔约1米,同一水平高度,互相平行,每个薄片上有多条细缝,细缝宽度约30μm,相邻细缝间隔约1mm。现在需要检测这两个薄片上细缝的重合度,(检查两个薄片上的细缝是否对齐)。请问哪里能够做这种检测,或者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A:
一定要用到光的干涉原理。

网友:
不知道你考虑过CCD没有?

网友:
精密测量的事情还是去找计量局的问问

网友B:
两个相同有多条细缝的薄片,间隔约1米,要检测这两个薄片上细缝的重合度。
可用的方式不是很多,如楼上说的三坐标或光的干涉原理,至于CCD则是外行人的选择。

比较简便是用经纬仪,机械行业或用激光校准仪。

网友(点评):
看楼主需求CCD应该可以(如果环境条件允许) ,只是成本太高了。3个镜头 还要看环境 。

网友(点评):
经纬仪头一次听说,长见识啦!我们常用激光干涉仪补偿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按楼主描述,影像检测视野需要1米以上,目前CCD摄像机最高的是2100W像素,水平方向5104个像素,也就是说其最小检测尺寸为1000/5104=0.196,满足不了0.03mm的尺寸检测。

网友C:
激光准直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相同有多条细缝的薄片,间隔约1米,要检测这两个薄片上细缝的重合度。
可用的方式不是很多,如楼上说的 ...

光栅尺

网友:
肯定是光学方法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准直仪

激光准直仪的激光束至少有1mm吧,精度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到光的干涉原理。

有详细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准直仪的激光束至少有1mm吧,精度能满足要求吗?

用透镜组或者狭缝调节光束直径

网友D:
情况你描述的不太清楚啊? (检查两个薄片上的细缝是否对齐)是个什么概念? X,Y方向尺寸一致(在极小误差内)?你的检测精度是多少?um级???  对于这种大尺寸的,要达到um级别,只有机器视觉了,好的成像方案和高分辨率的相机组合。当然 成本还是挺高的。

网友D:
你的薄片的尺寸?,缝隙尺寸?,这个很重要,    尺寸越大涉及到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情况你描述的不太清楚啊? (检查两个薄片上的细缝是否对齐)是个什么概念? X,Y方向尺寸一致(在极小误差内 ...

每个薄片直径约40mm,上面有均布的30μm的细缝。想要的结果是从一个薄片向另一个薄片投影,这两个薄片能够重合。误差必须在5μ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薄片的尺寸?,缝隙尺寸?,这个很重要,    尺寸越大涉及到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

每个薄片直径约40mm,上面有均布的30μm的细缝。想要的结果是从一个薄片向另一个薄片投影,这两个薄片能够重合。误差必须在5μm以内

楼主:
各位继续讨论啊,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D:
你这个的确是um级的检测精度, 误差控制在5um的话,最小分辨率就是1um的概念,我们倾向于用高一个数量级的分辨率作为以检测基准,从而保证最终的检测精度,目前我们在做一个0.5um级别的检测。
当然,还不清楚你的最终结果是用来做什么? 是用来控制尺寸合格吗? 对于你这种需求,我们检测上来讲一般是要设定标准模板,然后设置偏差参数,进行模板比对,只要成像上能满足精度,算法都是很成熟的,至于相机,镜头,光源这些要好好的选型。

PS: 我猜测你的产品可能是跟光有关的东西。如果是商业化,上规模的产品,可以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的确是um级的检测精度, 误差控制在5um的话,最小分辨率就是1um的概念,我们倾向于用高一个数量级的分 ...

您在北京吗?

网友E:
我有方案,需要你I提供更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方案,需要你I提供更详细信息

请问您在北京吗?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2015-06-25):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在北京吗?需要什么信息?

我不在北京,好久没来,刚看到,我的q664706718

网友:
做一个大量具,可以加我QQ  290228070  灵艺,我给你出方案。

网友:
用视觉的方法解决。
我们也在北京。  详聊 qq 2692408351

网友(2016-12-15):
一般用光学原理

网友(2018-07-13):
要找那种检测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