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叶柔性桨榖分解

楼主(2015-05-17):
好久没来航空航天专栏了,今天给大家一套在 3D 设计软件中建模的五叶柔性桨榖分解图,也许对您了解中型直升机的桨榖的结构有帮助。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画出这样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ntor

是 INVENTOR 软件。

网友B:
没合计明白怎么活动机翼的角度的,我一直在想,机翼的那个部分承受最大力,最易断,是不是机翼在静态的时候也要承受100多公斤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合计明白怎么活动机翼的角度的,我一直在想,机翼的那个部分承受最大力,最易断,是不是机翼在静态的时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合计明白怎么活动机翼的角度的,我一直在想,机翼的那个部分承受最大力,最易断,是不是机翼在静态的时候 ...

这是套经典的柔性桨毂,您担心的 ‘拉扭条’ 折断的? 不会的,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B:
在往下,应该有四个同步旋转的拉杆,再下就是,固定可偏置盘,拉偏机翼的机构,是液压的,还是其他结构的,是不是拉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往下,应该有四个同步旋转的拉杆,再下就是,固定可偏置盘,拉偏机翼的机构,是液压的,还是其他结构的, ...

好友高见,靠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是很难控制扭转桨叶的,要靠电液伺服系统控制桨叶的扭转,谢谢!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愿意看航空的朋友真不多了,谢谢回复!

网友D(2015-07-06):
引用 楼主:

之前研究过这种型式的桨毂,柔性梁的设计与制造是最复杂的。复合材料柔性梁要同时满足挥舞方向与摆振方向的频率要求,铺层设计有难度,再有一个就是加工了。
这种型式的桨毂对舵机的操纵力矩要求高点,但是用在直升机上重量能减轻不少,而且不需要太多维护。

有意做这套桨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研究过这种型式的桨毂,柔性梁的设计与制造是最复杂的。复合材料柔性梁要同时满足挥舞方向与摆振方向 ...

老师您好,602在全力‘攻坚’中,快解决了; 高老师还授课? 天热大家多保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602在全力‘攻坚’中,快解决了; 高老师还授课? 天热大家多保重。

高老师已经退休了,不过还常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老师已经退休了,不过还常来。

您指导,试一试,咱们能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导,试一试,咱们能做不?

这个我指导不了呀,之前只是研究了一番而已,

网友E:
中联体是什么材质的啊?铝合金压铸成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联体是什么材质的啊?铝合金压铸成型吗?

小直升机可以。

网友(2020-02-20):
柔性桨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