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机械的,求前辈指教。

楼主(2015-05-17):
关于正面吊具的问题:1.那个正面吊具两个伸缩爪是怎么样实现伸缩的,里面的液压缸是怎样的放置的。2.吊具可以水平旋转那个旋转的机构是怎么做的。3.旋转的机构和伸缩爪他们之间是怎么链接的(难道他们之间也有尼龙滑块??)

网友A:
三一的正面吊,把它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一的正面吊,把它拆了看看。

关键是我买不起啊  要不然非把它大卸八块。    望各位前辈赐教啊   求复制链接

网友B:
没拆过,也没见过,如果让我设计的话,可能会这样,仅供参考
1。伸缩:肯定有同步机构,两杆各固定一齿条,齿条中间夹一齿轮,齿轮轴固定,齿轮定轴转动,这样两杆伸缩就同步了,液压缸的两端各固定到两个杆上,就可以实现伸缩。可能要多组这种机构。
2. 旋转:应该是液压马达或者电机,液压马达的可能性大一点,加一级减速,小齿轮带大齿轮。开环控制。
3. 连接:我觉得无所谓连接,马达固定,齿轮旋转,伸缩爪与大齿轮固定。大齿轮肯定要挂在一个大直径的推力轴承上。
结构应该不复杂,看外形就可以看个差不多。

网友C:
里面应该是油缸往外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也没见过,如果让我设计的话,可能会这样,仅供参考
1。伸缩:肯定有同步机构,两杆各固定一齿条, ...

多谢前辈的赐教,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前辈还有问题要请教一下,你说那个伸缩爪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还是左右两个部分呢?齿条提供的动力是什么? 是液压缸嘛? 那么液压缸安装在伸缩爪的箱里面嘛?  望前辈指点。  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应该是油缸往外推

能说的细一点嘛,不太明白、

网友C:
你去看看伸缩臂吊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伸缩臂吊车就知道了。

吊具的那两个伸缩爪怎么装的  里面是不是有液压缸。怎么同步运动的不知道,求指点。

网友(2016-05-12):
这是吊多少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