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支承辊问题

楼主(2015-05-17):
在车间看到皮带线的支承辊结构如下图,支承辊两端用轴承固定,两端轴承跨度大,皮带窄,于是每边加两组筋板加固,为什么两组筋板长短不一样,这样设计有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不知道怎么传,正在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传,正在试

高级模式里选图片上传,上传完毕后,只要点击一下图片,图片自动加入到帖子里,再点保存就行了

楼主:
DR%P$D_~7)1(B%5B`[CHDOS@E.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模式里选图片上传,上传完毕后,只要点击一下图片,图片自动加入到帖子里,再点保存就行了

没有图片上传这个选项,大侠能不能截个图片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模式里选图片上传,上传完毕后,只要点击一下图片,图片自动加入到帖子里,再点保存就行了

是不是浏览器问题,我用的IE浏览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片上传这个选项,大侠能不能截个图片给我看看

如图

出来这个

点黑圈出来这个

选你的图片,打开

再点一下“删除”两字上面的图片就可以了,再点确定,再保存

楼主:
引用 楼主:

浏览器问题,刚下了个搜狗浏览器,可以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载荷多大?不大的话,就是设计者觉得这样好看,个人审美问题;

如果是大载荷,那就有点不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出来这个

多谢大侠,换了浏览器可以传了,IE浏览器高级模式界面没有上传图片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