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上有很多孔.怎么去做夹具.怎么去做精加工?

楼主(2015-05-18):
如题,一个块状的产品有很多孔.怎么去做夹具.怎么去做精加工?
谢谢。

网友:
简单点的就是用线切割出全部孔位的钻模板(Cr12),要求高的话直接线切割工件!

网友:
要求高只能线切割或者cnc,精度不高就做个模板,cnc线切割均可。模板材质好点就成。

网友:
要确认用何种加工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小型的数控机打中心孔。。。。浙江小厂出来300行程的也就5-6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