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Cr13Ni2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5-05-18):
请问1Cr13Ni2是什么材料?有标准吗?化学成份和机械性能是什么呢

网友A:
不锈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材料。

谢谢,我想知道化学成份和机械性能

网友(点评):
牌号都有了,自己可以动手去查找吧。

网友:
化学成份 说得清楚了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淬火后硬度很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想找这个牌号的标准是什么,它的化成成份和机械性能是什么,看了一下六、七十、八十年代的材料标准中均没有这个牌号,不知是怎么回事,市场上却还有这个材料的钢管、钢板等,但找不到标准是哪个

网友B:
看化学成分要了解钢号表示的规律,1cr13ni2,,      此处1表示含碳量为千分之一,相当于10号钢的含碳量,13表示含cr量为百分之13,2表示含镍量为百分之二,

这是个比较新的改进牌号,要先了解1cr13,这个老牌号,1cr13,是马氏体不锈钢,区别于奥氏体不锈钢特点是可以淬火到HRC42左右,强度较高,耐腐蚀性稍差,焊接性也稍差,有磁性,

改进牌号加了Ni2有什么进步呢,自己可以想的,Ni强化了材料的强度与韧性,改善了耐腐蚀性(但仍然没有奥氏体不锈钢耐腐蚀),但切削性能会比原来有些下降,

998教导我们吹吹牛皮开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化学成分要了解钢号表示的规律,1cr13ni2,,      此处1表示含碳量为千分之一,相当于10号钢的含碳量,13表 ...

谢谢您!昨天我找了一天也没找到这个牌号的出处是哪里,只知道大概是相当S41400,但找不到哪里有明确规定,要不客户不认同

网友(点评):
S41400感觉是日本牌号,SUS,采购商提供感觉是中国牌号,

网友(点评):
的确基本等同于s41400,我百度了,s41400成分≤0.15硅 Si:≤1.00 锰 Mn:≤1.00磷 P:≤0.04硫 S:≤0.03铬 Cr:11.5-13.5 镍 Ni:1.25-2.50 进口材料过硬,国产常常形似神不似

楼主:
@niufang2
谢谢您,我知道同样的化学成份,我国的材料性能远不如国外,确实是技术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