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结构构件生成的机架怎么生成切割说清单

楼主(2015-05-18):
  有约20根方管组成的机架,用3D草图画的,用的结构件,现组成了一个整体,我想出图纸,但只能出整个机架的图纸,我想出单个方管的长度,角度,但是做不到,有人说要一个一个的画了后组装才能出切割清单,是这样的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SolidWorks自带的教程,里面有一章讲焊件的,我看了下里面有出切割清单的

网友B:
要在焊接模式下画出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焊接模式下画出机架

谢谢,这个清单可以做出来,我是想将切割长度和型材大小也显示出来,就是说明项和长度项要自己编辑,想自动显示,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SolidWorks自带的教程,里面有一章讲焊件的,我看了下里面有出切割清单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