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H5H的内螺纹为什么用6H的通规旋不进

楼主(2015-05-18):
请问,M27X1.5-4H5H的内螺纹为什么用6H的通规旋不进.(我认为4H5H公差带比6H小,理论上应该能旋进的)

网友:
采用基孔制H时,基本偏差孔直径的下偏差为0,精度越高则公差带越窄,也就是孔直径上偏差越小,因此H6的直径上偏差也就大于4和5

网友:
我认为,(感觉),内螺纹小径是镗内孔时决定的,它和丝锥根径存在一定的间隙,
由于丝锥的挤压鼓起作用,镗内孔要略大于理论小径,
如果你开始就镗到理论小径,甚至小于理论小径,丝锥挤压后小径就负超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