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给人家讲那个‘一目了然’的事情,

楼主(2015-05-18):
世间,许多东西是明了的,非常明了,就是所谓的’一目了然‘,还是说小鼻子当年奉明治天皇圣旨考察西洋,连洋人动物园的关猴子的铁笼子都详细测绘了,其间还遇到了大清的官员,而大清的‘混混们’居然还笑话小鼻子了,觉得过于迂腐,哈哈,小鼻子说了一句话话,就是,你都被人家揍成那德行了,还不赶紧趴地上学习,哈哈,

俺谈螺栓,谈大轴,谈轴承,谈减速机,谈液压,都谈那个‘一目了然’,

俺第一次独立做总体,熬了好多夜,是一个薄煤层的随动液压支架,最终顺利通过5000次,你问在那个时代,谁敢说这个,那是5000次循环,

今天,人家谈框架机的10000次循环,那就不是谁都能玩得出来的,小松,世界第二的大矿车厂子,把生产部门开在卡特的隔壁,花了15年追赶卡特比勒,直到今天,还有差距,就是这个循环次数有差距,你还不要不服,大车下坑跑两年,一下就分辨出谁是谁了,不服是没有用的,人家卡特的车架子就是顶得住,也正因此,卡特的大车,比小松就贵很多,因此得到高额利润,

所谓谈‘一目了然’,就是你看那个螺栓,你就一下看到那东西的’前世今生‘,你看那个拧断了的齿轮,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箱子是在什么条件下焊接的,

同样,俺看很多城市也是如此,神木兴旺的年代,你到那个城市去,几百万的跑车随处可见,街上能停满了这类车,那时你就能想到,一夜之间,这些车的主人就都‘颠儿了’,从饭馆出来,径直上了他朋友来接他的车,连夜就绝尘而去了,那些400万的车就此停在路边任由风吹雨打,再也没了主人,

  还是谈‘一目了然’,俺好多年前就说过,这个有据可查,还不是现在说‘马后屁’,俺当年就说,俺未来的对手,一定是红毛或者阿三,绝不可能是上海的阿拉,也不可能是什么‘广、深、的家伙,当然也不可能是什么香港,新加坡的家伙,

  今天,这些东西,所以的一切,都验证了,没错吧,哈哈

网友A:
8爷,圆柱滚子推力轴承,滚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状态,如果滚子是完全自转的话,那其表面线速度是相等的,但是轴圈或者座圈是围着其中心旋转的,其与滚子的线速度是不等,照理说,应该有相对的滑动,对吗?

网友(点评):
这个,要详细分析那个‘滚道’,有些是有半径差的,是纯滚动,但纯滚动的,也不是‘压力均部’的,这就是在滚道面上,有些位置首先出现疲劳点蚀与剥离,要具体分析,有些轴承,就是有‘滑差’的,但控制在一定范围

网友B:
前辈年轻的时候经常赶项目做事,那如何再另外抽时间出来学习新的知识? 都是有了基础之后,边做边学的吗?谢谢!

网友(点评):
人没有‘忙不过来’的,就是在施工工地,也不是每天忙20小时的,总有许多闲暇时间的,就看怎么利用了,关键是学习技术基础,另外,就是英语,我玩连铸,玩中板施工的时候,经常一整天都没事,就念书了,

网友(点评):
相信8爷,努力学习技术基础。希望能在遇到问题时有一个根本的认识。而不是浮在天边不知对错

网友C:
八爷,上午和人家闲扯聊到有关齿轮淬火的最佳硬化层深度。对于这个问题有点疑问。
我们都知道,齿轮淬硬层过深、过浅都会对齿轮的接触和弯曲疲劳强度不利(是否不同的热处理方法其最佳值不同)。
根据上述淬火硬化层问题,我查看了资料。书上说到,关于这个问题,实质就是计算接触和弯曲疲劳强度,般软齿面大多是点蚀,而硬齿面大齿轮大多是剥落(片蚀)。疲劳裂纹的萌生,有可能在表面,也有可能在表层。有关硬齿面齿轮接触疲劳强度(剥落)计算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最大剪切应力τmax(τ45°);正交剪切应力(τyz);当量剪切应力(τeffa);深部接触应力;最大剪切应力/剪切强度的峰值;正交剪切应力/强度(硬度)(τyz/HV)max;当量剪切应力/强度的峰值等,通过理论计算可以确定接触疲劳强度(安全系数);或者确定最佳淬硬层深度。
  我查德国DIN标准,其给出了一个经验公式,德国DIN3990,硬化(渗碳)层深度,给出一个经验公式:(推荐)Eht= 0.15mn(mn——法面模数)。
但是DIN标准中,我觉得比较笼统,没有给考虑实际载荷情况。我个人认为在计算轻载和比允许经验公式稍浅的硬化层深度是可以的。
  美国AGMA(基于最大剪切应力),最小硬化层深度(最佳层深)。他们给的计算公式如下,
Ehtmin= [ (σH•d1•sinαt ) / ( UH•cosβb) ] • [ Z2 /(Z1+Z2)]= 2•ρc•σH / UH = 2.2•δTH
式中:σH —— 接触应力;
d1  小齿轮节圆直径;
αt 端面压力角;
βb 基圆螺旋角;
ρc 相对曲率半径;
δTH 最大剪切应力的深度;
UH 硬化工艺系数(对于MQ,ME级渗碳淬火工艺,UH=66000N/mm2)。
我有一个同事,找出了日本人藤田公明关于最佳淬火硬化层的说法如下:
当满足 A(τyz / HV)Ⅱ < 0.6A(τyz / HV)Ⅰ 时的最浅硬化层深度即为最佳硬化层深度。式中(A(τyz / HV)Ⅱ——硬化层过渡区内极大值;A(τyz  / HV)Ⅰ——硬化层内的极大值)。

八爷,对于上面的论点,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这一点介绍的比较详细。对于这种很多计算方法时,八爷是如何分析处理的。望八爷给指点一下,在具体试试计算分析问题时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首先看材料,材料不同,硬化厚度完全不同,比如45钢跟42CrMo比,你切开那个齿,硬化厚度不同,过渡层不同,表面的金相形态都是不同的,你学习这些,不能笼统,先学习齿轮材料,再看锻造,逐步学过来

网友(点评):
另外,计算疲劳寿命,不仅与硬化层表面厚度有关,还跟‘过渡层’与梯度形态有关系,米国的齿轮,不仅是表面淬火那么简单的道理,他们在调质阶段就考虑了如何处理‘过渡层’,表面淬火以后,有时还辅助其它硬化手段

网友(点评):
明白了,没有具体对象,分析太笼统。八爷您刚才提到的他们在调质阶段就考虑如何处理过渡层,这个能否介绍下。

网友(点评):
所谓调质,就是淬火后回火处理,以控制表层下面基底材料的综合性能与晶态组织,各种淬火方式与回火方式的组合得到不同的表面硬度,这是一种表象与检测方式,但你把那个轴横向刨开,其断面的‘硬度梯度曲线’不同

网友(点评):
合理选择‘硬度梯度曲线’,配合表面硬度与厚度层,就形成了‘曲率条件下压力扩散图’,就是齿面受载以后,其压力是如何扩散下去的,这种扩散均匀,扩散过程形成的‘剪切效应’最小,就是长寿命的保障,

网友(点评):
受教了 涨知识

网友:
一目了然  就是能从最 底层的东西说起,直到这玩意如何玩出来,并且知道自己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

网友:
痛苦的学习dsp.理论 ,看一个小时视频 还要花时间总结才能理解说的是什么。我一直希望能一目了然的看书,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看理论,还要看相关案例,俺读DSP的时候,不仅看系统,看指令集,还看各种应用,比如各种加密算法等等,

网友:
看贴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现在是要“十目”才能“了然”啊。

网友(点评):
能“了然”的都是高手了。

网友:
打眼一瞧,楼上这几位都是这个论坛里比较努力的人

网友(点评):
我看过那个写肥皂剧小说的六六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她说,女人就像‘小强’,每天挨人家鞋底子抽,最终都能存活下去,每天不舒服了,就可以长久生存,而那些想乐一下的,结果都挺惨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有且唯有前进的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恐惧

网友(点评):
女人可以靠征服男人活下去,男人就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爷,圆柱滚子推力轴承,滚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状态,如果滚子是完全自转的话,那其表面线速度是相等的,但 ...

下面的图片可参考一下,其中Va、Vj、VK、Vw分别是外圈、内圈、保持架、滚子的线速度,这里假设无打滑现象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推力轴承,圆柱辊子,你这个完全不一样。

网友(点评):
大侠看看8爷是这么回复的

网友(点评):
我理解着滚子轴承只不过沿滚子轴向半径不同所以线速度有差别,但是如果沿轴承径向剖面去看,速度关系应该和滚珠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
被震撼到了,就来顶一下。

网友:
什么样的人牛逼,也是一目了然,再侃也没用。。

网友:
上海的阿拉,广深的捞仔这样用词匹配

网友(点评):
上海阿拉,一定能混得过广深的捞仔,就像米国,是英系统的‘嫡传’,上海阿拉属于‘半嫡传’,历史深厚,有底蕴,

网友:
怎么都跑来问8夜那么详细的技术问题了,这么下去,8爷可累得够呛。

网友(点评):
哈哈,历来如此,谁有技术问题都可以聊,我出门的时候,走到许多城市,人家拉着去给看各种东西,各种故障的处理,给人家处理了问题,对俺自己,也是学习,看到更多的案例,这才有大量的案例积累,

网友:
那个油压机的帖子,我也看了,这么说,10万,国内也能买到,不过循环次数绝对达不到要求的,国内厂子的特点就是只要有人出钱,就有人敢接,有人敢做,感觉刚才发帖子的大侠,要是真花这个价位买了,估计肯定被坑…………

网友(点评):
所谓‘一目了然’,12吨的主结构,一个液压站,高压泵是力士乐的,还要全自动化的,这价钱一算就知道该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辈年轻的时候经常赶项目做事,那如何再另外抽时间出来学习新的知识? 都是有了基础之后,边做边学的吗?谢 ...

在北京早高峰的时候看到过地铁排队的时候看笔记的,笔记本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公式。俺当时就知道了,什么事都有它的道理,有付出才有收获。后来再想去羡慕别人的时候,俺就会先问问自己,付出了多少?

网友(点评):
想要人前富贵,就要人后受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北京早高峰的时候看到过地铁排队的时候看笔记的,笔记本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公式。俺当时就知道了,什么事 ...

是的,可惜很多人、包括我早前都只看到了别人人前的风光,很少去考虑背后的辛酸。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八爷,上午和人家闲扯聊到有关齿轮淬火的最佳硬化层深度。对于这个问题有点疑问。
我们都知道,齿轮淬硬层 ...

根据上午八爷的讲解,我中午又翻了下有关齿轮热处理工艺(德国50年代的书,70年代国内翻译的)的书,上面有关于硬化梯度曲线和其材质的金相图,图片不是特别清楚。人家研究介绍的就比国内的详细。把这快玩好,还的从基础开始玩,不然成不了系统化的知识。

此图是德国人以齿轮材料16MnCr5,关于硬化曲线,金相图。

此图是德国人以齿轮材料16MnCr5,关于硬化曲线,金相图。

齿轮表面硬化方法

齿轮表面硬化方法

国内某研究所关于以20CrMnTi为齿轮材料的硬化层深度与硬度曲线图。

国内某研究所关于以20CrMnTi为齿轮材料的硬化层深度与硬度曲线图。

网友(点评):
哈哈,多看书吧,你会向6000米进军的,阿哈哈,

网友(点评):
嗯,要想玩好还得看专门写玩齿轮的书籍。哈哈看机械设计手册,人家就是范范说道。今天中午俺又请教了鬼子,他的讲解思路和八爷思路基本相同,人家答应给俺弄本美国材料协会的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上午八爷的讲解,我中午又翻了下有关齿轮热处理工艺(德国50年代的书,70年代国内翻译的)的书,上面 ...

0620大侠 是否可以告知一下书名

网友(点评):
机械零件(第二卷)

网友(点评):
G.尼曼的书

网友:
看到这些,我想到了我们车间今天加工产品出到事情,一个打孔到钻刀,刀头前后带去毛刺,新的,前天才到拿来机床上调试新产品,今天工艺人员就跟我说刀断掉了,我很奇怪怎么这个容易就断刀了,工艺人员倒是说的头头是道,给我分析原因,当然都是浅显的分析,钻头太细孔太深,我当时也没往深的想。
298大侠您分析下,D6的孔,先钻10mm深的孔再继续钻4mm深的孔,总共进給深度大概42mm,这刀具就这么快报废了?还是我们供应商做的刀具水平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