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毛坯划线找正。

楼主(2015-05-18):
用什么设备可以划线找正呢?我已经知道该找哪些线,可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设备去测量找正。如零件图,是要找两个主轴孔的轴线,请问该用什么设备如何确定这两个轴线。

网友:
测量一下轴孔尺寸,配合一个法兰,然后在法兰上面找,如果你的两个前后的轴孔同轴度比较好的话

网友A:
划线用平台。
3个千斤顶顶起工件,按轴孔余量找正。
用高度划线尺划出底面加工线。
工件翻过90度,3个千斤顶重新顶起工件,用90度角尺保证刚才划出底平面与平台垂直。
按轴孔余量找出法兰面加工线。

网友B:
虽然箱体类零件一般都选择重要孔(如主轴孔)为粗基准,但随着生产类型不同,实现以主轴孔为粗基准的工件装夹方式是不同的。
中小批生产时,由于毛坯精度较低,一般采用划线装夹,其方法如下:
                        首先将箱体用千斤顶安放在平台上(图8.44a),调整千斤顶,使主轴孔IA面与台面基本平行,D面与台面基本垂直,根据毛坯的主轴孔划出主轴孔的水平线I-I,在4个面上均要划出,作为第1校正线。划此线时,应根据图样要求,检查所有加工部位在水平方向是否均有加工余量,若有的加工部位无加工余量,则需要重新调整I-I线的位置,作必要的借正,直到所有的加工部位均有加工余量,才将I-I线最终确定下来。I-I线确定之后,即画出A面和C面的加工线。然后将箱体翻转90oD面一端置于3个千斤顶上,,调整千斤顶,使I-I线与台面垂直(用大角尺在两个方向上校正),根据毛坯的主轴孔并考虑各加工部位在垂直方向的加工余量,按照上述同样的方法划出主轴孔的垂直轴线II-II作为第2校正线(图8.44b),也在4个面上均画出。依据II-II线画出D面加工线。再将箱体翻转90o(图8.44c),将E面一端至于3个千斤顶上,使I-I线和II-II线与台面垂直。根据凸台高度尺寸,先画出F面,然后再画出E面加工线。

                                               图8.44主轴箱的划线

加工箱体平面时,按线找正装夹工件,这样,就体现了以主轴孔为粗基准。

大批大量生产时,毛坯精度较高,可直接以主轴孔在夹具上定位,采用图 8.45的夹具装夹。

                                                                                                    图8.45以主轴孔为粗基准铣顶面的夹具

                       135—支承2—辅助支承4—支架6—挡销7—短轴8—活动支柱

                            910—操纵手柄11—螺杆12—可调支承13—夹紧块

先将工件放在135预支承上,并使箱体侧面紧靠支架4,端面紧靠挡销6,进行工件预定位。然后操纵手柄9,将液压控制的两个短轴7伸人主轴孔中。每个短轴上有3个活动支柱8,分别顶住主轴孔的毛面,将工件抬起,离开135各支承面。这时,主轴孔轴心线与两短轴轴心线重合,实现了以主轴孔为粗基准定位。为了限制工件绕两短轴的回转自由度,在工件抬起后,调节两可调支承12,辅以简单找正,使顶面基本成水平,再用螺杆11调整辅助支承2,使其与箱体底面接触。最后操纵手柄10,将液压控制的两个夹紧块13插入箱体两端相应的孔内夹紧,即可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箱体类零件一般都选择重要孔(如主轴孔)为粗基准,但随着生产类型不同,实现以主轴孔为粗基准的工件 ...

谢谢前辈,这个很有用。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点评):
去做了,才能有机会解决问题。现在只是借鉴一个成熟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线用平台。
3个千斤顶顶起工件,按轴孔余量找正。
用高度划线尺划出底面加工线。

谢谢前辈,您这个方法对我有很大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