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太热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5-18):
由于装载机液压系统太热(跑半小时就能达到60多度),现在怀疑是会有流速太快了,导致的液压油太热,因此在回油处加一三通,然后通过两路同时回油,不禁要问,这样有效果吗

网友:
关注。。。。看看能上多少,油管+水冷却,有没有这么搞的,我不懂纯扯

网友:
加三通应该没什么效果。
看看油箱冷却装置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应该和流速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应该和流量有关系。你这样分流,虽然流速慢了,可是流量没变。不过散热面积倒是增加了一点点。
对与一个已知的散热系统,他单位时间能吸取的热量是一定的,大概类似于比热的概念。所以流过它的流量越大,散热越好。换言之,在不改变截面的情况下提高流速。
比如冷却水系统,都是加大水量,没见减小截面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专业。和流速没有太大关系,考虑流量的问题。

楼主:
问题出现了,我现在这个车上并没有散热器啊,是风冷发动机,也没有回油冷却器。另外上楼说的关于流量的问题,是流量越大散热越好吗

楼主:
恩,各位说的很有道理,我这样改了以后果然效果甚微

网友:
流速越大,压力损失肯定越大啊,但是回油管路中的压力损失一般很小,就算流速降低,作用也不会明显

网友:
1,系统压力调节得太高,2系统内泄,3冷却器内有附着物影响散热效果,4长时间不间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