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滑动轴承配合的表面要表面淬火吗

楼主(2015-05-18):
有一个与万向联轴器连接的连接头,直径有500mm属于重型零件。表面被磨损了,配合性质跟滑动轴承的配合性质差不多。叫我先测绘然后另外再去做一个。我选45钢先调制处理,然后配合表面局部淬火,最后整体低温回火消内应力。这样热处理可行吗

网友:
滑动配合表面有个硬度差,一般差3-5度,你可以测一下配的那个硬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硬度差是你经验,还是那里书上的知识?

网友:
万向联轴器的连接头,跟滑动轴承的配合性质差不多?怎么理解?是与滑动副一样?还是轴承的配合一样?
你还不如直接说联轴器接头的哪个部位。花键轴吗?还是十字包?最好有图片。

网友:
你要测测表面硬度 低温回火有没有降低硬度  而且最好测一下淬透深度

网友:
是钢对钢摩擦吧,配合表面须高频淬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