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移动滑轨的探讨

楼主(2015-05-18):
如图中所示的机器人移动滑轨,要求任意位置定位精度±0.1mm。
驱动机构可采用齿轮齿条,也可采用滚珠丝杆,但是长行程采用滚珠丝杆就不合适了。采用齿轮齿条驱动,我总有一些疑问:
1、齿轮齿条传动,由于存在齿侧间隙,需采取间隙消除机构,才能保证齿侧间隙为零(或很小的间隙),保证位置精度。那么大家都采取怎样的齿侧间隙消除机构呢?齿轮齿条的精度怎么选择?
2、如果伺服电机不具备制动功能,停在某位置后,机器人快速动作时,反作用在移动滑轨上的力会很大,会不会造成机器人的位置变动?

这两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前段时间做的项目,有一个类似的机器人移动滑轨,行程3米左右,因担心以上问题,我采用的是滚珠丝杆结构,丝杠直径为40导程10,具备反向自锁能力(即外力推动滚珠螺母时,丝杆不会转动),现场测试达到了设计目的。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以上疑问,谢谢!

注:图片非本人项目采用的结构,从网上找的,为方便描述上问题。

网友:
有一种无测隙的齿条…
它的齿轮是一堆销轴均布在一个圆上做齿轮,安装过一次做玻璃切割设备见过…原谅我嘴笨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活齿传动吗?

网友(点评):
加茂TCG系列滚轮齿条 在玻璃切割机见过,0侧隙

网友(点评):
用加茂的那就太不划算了,贵且交期慢。

网友A:
伺服电机是电夹紧的,和普通电机抱闸不一样的。不然位置环难道是摆设?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伺服电机的再生制动能力

网友(点评):
不要拿自己不明白的词汇来扯。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比如你这个应用),使能以后是电夹紧的,你用手转转就知道了,是“硬”的。

网友(点评):
别人都给你说的很清楚啦,伺服电机通电就可以制动的。电机参数上都有。你要0.1的精度用伺服太浪费

网友(点评):
典型的不懂伺服电机。很多人都是一提高精度就伺服电机。结果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用不出效果。

网友:
焊接行走机器人用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建议你联系GUDEL和金石吧,他们专业做这种导轨

网友B:
1. 齿轮齿条的精度要根据你的运动精度计算的,如果你的私服系统经过计算的话,齿条精度就出来了
用齿轮齿条可以用双齿轮消隙,老的玩法是两个齿轮同心安装,偏一定角度
还有一些机床的工作台驱动是单电机,双齿轮输出,但是要计算齿轮齿数,齿数选好了,直接能消隙了(有卖这种传动箱的了,我没用过,我是自己设计的)
2.伺服电机就可以制动的,要不很多垂直轴的传动不都掉下来了。还是那句话,私服系统计算过,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11楼给出的图片是否就是大侠所说的老玩法? 可否就两种玩法具体阐述一下,谢谢!

网友C:
0.1的间隙范围,你纠结啥呢?3米的长台,你用滚珠丝杠?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别人这么干。伺服电机你就更不了解了,认真看看资料吧

网友D:
没文化真可怕  看书啊 而且要记住,,,,3米用滚珠丝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恕我 孤陋寡闻)

网友(点评):
人家有钱,不行啊,什么叫没文化,那叫任性,哈哈

网友(点评):
说句抬杠的话:知道整根丝杠最长是多少吗?

网友(点评):
嘿嘿,我知道整根能做到20米的,但整根用,,,,,,,,,, 土豪 任性!

网友:
有种可以减小齿轮传动间隙,增加传动刚性的机构,楼主可以找找看

网友:
伺服电机的位置环就是电控定位功能,你的机器人做大动作时给它的拢动量可能会令它移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会校正回原来的位置。就是机器人动时它有动态移位,机器人停时它会回原来的精确位置。

网友E:
背向间隙消除范例

网友(点评):
展会持到过,叫不出名字,社区里好像也提到过,请指点下

网友F:
齿条传动。0.1mm侧间隙对于焊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3米用滚珠丝杆也有的,很多大型加工中心都是

网友(点评):
真不是一般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条传动。0.1mm侧间隙对于焊接应该没问题吧。

对于二氧化碳保护焊没问题,但对于氩弧焊,激光焊就影响很大了

网友(点评):
对于激光焊接,要求位置精度与重复精度就很高了

网友:
你上传的照片我210年装配过好多!就在地梁垂直面两个导轨,在上面有直齿条和伺服电机的驱动轮相连接,变速机在溜板上固定,变速机的圆法兰盘上有四个孔,一个是圆的定位孔可以转动(用台阶销压住法兰,高度比法兰高一点)其它三个为螺钉孔,在溜板上用弹簧柔性压住法兰使驱动轮与直齿条接触,直齿条两段有死挡,地角M20X1好像是这样吧!后有坦克链,上面有折弯的护罩(防止杂物进驱动轮与直齿条接触间隙),溜板的左下角有油壶一个给滑块注导轨油。看样子是做MAG焊接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背向间隙消除范例

塑料轮子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两个齿轮同心安装,为什么不用个宽点 的齿轮?

网友(点评):
正是靠两个齿轮来消隙的,仔细看,是错位的。经典结构了

网友(点评):
塑料轮子作用就看不懂了,能说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塑料轮子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两个齿轮同心安装,为什么不用个宽点 的齿轮?

塑料轮子是纤维轮,用来润滑的,它吸附有润滑剂,对齿面实现持续润滑。

两个斜齿轮采用错位夹紧的方式夹持住斜齿条。夹紧力由碟簧提供,不会因震动而松弛,可以始终保持夹紧力。无论是正向运动还是反向运动,齿轮的齿面和齿条的齿面都能保持夹紧,这样就消除了反向运动间隙。

如果你能保证足够高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并且不用考虑使用过程中的磨损,也可以只用一个宽一点的齿轮。

网友(点评):
大侠提点一下,碟簧怎么安装的?

网友:
有专门的无侧隙齿轮齿条,比如双片齿轮结构,还有斜齿轮的,两个斜齿轮的轴向力让齿条齿轮靠紧

网友:
第一个问题:齿轮制造精度、控制程序做齿间隙补偿解决,如果还搞不定的话就做闭环;
第二个问题:伺服都有启动停止加减速,如果结构比较差,把加减速时间适当延长,具体自己算去

网友(点评):
闭环是解决定位精度的,如果间隙有问题,就怕是闭不了环。闭环对加工,安装要求更为苛刻。所以,不能DUANG一下把传动系统基础该解决的问题丢给控制,不然,控制会向你示威的,抖啊抖,叫啊叫,根本停不下来。哈哈

网友(点评):
传动系统间隙大、刚度差,控制系统就会出现振荡

网友(点评):
伺服调整增益及减速曲线可以优化来解决惯性问题,即使过冲,伺服也会自己修正,利用到位输出来启动下一步就好了。齿隙造成的定位误差就只能通过机械的方式来解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 齿轮齿条的精度要根据你的运动精度计算的,如果你的私服系统经过计算的话,齿条精度就出来了
用齿轮齿条 ...

你好 你说的双齿轮同心装配如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 你说的双齿轮同心装配如何的????

楼上发图的就是我说的那样的
可以用弹簧使两个齿轮错位,也可以用螺丝销钉固定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向间隙消除范例

ATLANTA、威腾斯坦
都有这玩意,网上搜下便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文化真可怕  看书啊 而且要记住,,,,3米用滚珠丝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恕我 孤陋寡闻)

刚才查了。最长10米,超过三米的我真的很少见,毕竟见识太短,而且是焊接机器人移动。看到齿轮齿条v导轨多。

网友(点评):
单根有10米的,如果接的话可以更长。龙门有这样用的,丝杠是不转的,丝母转,存在必然有道理的。当然,你说得没错,这种应用,还是齿轮齿条的合理。要不我先申明是抬杠呢。

网友(点评):
还有D50mm,长度15m的,德国进口的,专门做的包装箱运输的,使用时布置了一排可以倒伏的支撑板,来减小丝杆的下垂

网友:
推荐使用KAMO的滚轮齿条,正逆方向不会发生齿背间隙,它的滚轮是采用滚销圆结构,你可以上网查查它的资料,比丝杠方案更合适。

网友(点评):
他的要求精度那么低,加茂用着有点浪费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塑料轮子是纤维轮,用来润滑的,它吸附有润滑剂,对齿面实现持续润滑。

两个斜齿轮采用错位夹紧的方式 ...

不知为何使用纤维轮作为润滑,与直接使用润滑的差异呢?望指点

网友:
过来学习的,大神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为何使用纤维轮作为润滑,与直接使用润滑的差异呢?望指点

纤维轮可以吸附储存润滑油,能持续在齿轮表面擦油,同时还有清洁作用。纤维轮与供油管连接,多余的润滑剂会被纤维轮吸附,润滑剂不易流失。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我建议用一种,带轴承,补偿公差的滑轨!这种我接触过,只有意大利有!如果需要我帮您联系!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搜索到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齿轮齿条的精度要根据你的运动精度计算的,如果你的私服系统经过计算的话,齿条精度就出来了
用齿轮齿条 ...

双齿轮消除齿缝的那种齿轮箱比较贵,还不是很普及。你的第一种方法不错。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有许多很简单的消间隙机构  和你这一样的东西不久前做过一个 就是用齿条 效果很好的

网友:
如果有需要 跟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的间隙范围,你纠结啥呢?3米的长台,你用滚珠丝杠?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别人这么干。伺服电机你就更不了解 ...

正解

网友:
呵呵呵  用伺服电机齿轮齿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向间隙消除范例

好主意

网友:
我记得我在机电一体化这本书里看过很多关于传动系统怎样消除间隙的,很好找的 ,楼主不妨看看    书上的还是很直接 全是干货

网友:
"反作用在移动滑轨上的力会很大,会不会造成机器人的位置变动"

针对这个,我给些参考性意见

连续工作扭矩 < 伺服电机额定扭矩
瞬时最大扭矩 < 伺服电机最大扭矩 (加速时)
负载惯量        < 3倍电机转子惯量
连续工作速度 < 电机额定转速

主要就是算负载惯量(加速惯量、自身惯量等),自己去查查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文化真可怕  看书啊 而且要记住,,,,3米用滚珠丝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恕我 孤陋寡闻)

立车里面就有用

网友:
如何实现螺母自锁,第一次听说。呵呵

网友:
在齿条的背部加弹簧消除间隙这种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你拆一个步进电机的减速机就自然明白了,里面有一个反向间隙排除,就是用两个齿轮装在一条齿排上,用拉簧进行反向间隙排除

网友:
这个机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有具体一点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K(2015-07-25):
引用 网友E:
背向间隙消除范例

请教碟簧是怎么装的?
还有,润滑的纤维轮关键字是什么?找纤维齿轮貌似找不到啊

网友:
液压缸驱动呢?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查了。最长10米,超过三米的我真的很少见,毕竟见识太短,而且是焊接机器人移动。看到齿轮齿条v导轨多 ...

用丝杆应该还便宜一些,丝杆和齿条(精密,无消隙)大概都是1000元每米,用丝杆要配更大的伺服电机,但齿条要配行星减速机,精密行星减速机也要3000元左右。在可以用丝杆的情况下,价格是差不多的,2M以下,丝杆应该还要便宜一点。最重要的是丝杆的安装和调试比齿条要简单,这一点对于非标设备来说至关重要,延误一天得罚多少钱?

网友(点评):
V型导轨 +消隙齿轮 很好调试,而且精度 也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碟簧是怎么装的?
还有,润滑的纤维轮关键字是什么?找纤维齿轮貌似找不到啊

碟簧的安装

碟簧并联串联的刚度不一样,螺母对碟簧组进行预加载

两斜齿轮中间的波形弹簧让它们自由分开

润滑齿轮
该齿轮为纤维材料制作,也有称作毛毡齿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途中的设备什么牌子的?有现成的组套卖吗?给个关键字?

网友(点评):
atlanta 齿轮齿条,图片是其官网截图,网址自己百度吧

网友:
机器人移动滑轨

网友:
围观一下,求高手解答

网友:
挨着看完 把图片都整理到一个文件夹 命名为”双齿轮消间隙 纤维轮来润滑“ 增长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向间隙消除范例

你好,你们以前用过这种结构吗,请问你们错开的角度是怎么确定的,同时齿轮精确的错开角度是怎么实现的,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文化真可怕  看书啊 而且要记住,,,,3米用滚珠丝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恕我 孤陋寡闻)

有次,我用了2.3米的丝杆。负载20KG左右,精度要求+-1mm。直线轴承和轴导向。丝杆用的已经很大了,直径32mm,导向轴用了30的。现在想想,不必那种结构。同步带驱动,导轨滑块导向就好。当然精度能否达到,值得验证。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是电夹紧的,和普通电机抱闸不一样的。不然位置环难道是摆设?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负载来选型,电机还要加减速机,必要还得用刹车

网友:
主要考虑精度成本问题,同步带也是一种长距离方案

网友(点评):
统一这观点,同步带整个三米没问题啊

网友:
有钱就用双伺服,要不就买消隙齿轮,加茂的那个齿轮齿条估计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齿轮齿条的精度要根据你的运动精度计算的,如果你的私服系统经过计算的话,齿条精度就出来了
用齿轮齿条 ...

非常同意,消隙齿轮箱应该会便宜点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丝杆好点。

网友L:
同步带直接传动貌似也可以行啊?又便宜干嘛非得想这么复杂

网友(2015-09-16):
IT  is too long for using ballscrew, it is better to use rack and pinion.

网友:
建议用滚轮齿条

网友:
齿轮齿条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查了。最长10米,超过三米的我真的很少见,毕竟见识太短,而且是焊接机器人移动。看到齿轮齿条v导轨多 ...

大哥,那是你的行业接触的少,  我们工厂基本每天都会有2-3米长丝杆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步带直接传动貌似也可以行啊?又便宜干嘛非得想这么复杂

用不了一段时间  同步带会变形   精度全无。

网友(2015-12-04):
伺服电机

网友(2016-01-13):
我们公司就有这种导轨设备,俗称第七轴,我们使用的就是齿轮齿条传动结构+线轨,在直线度、重复定位精度上并没有问题;
反而你用3米多的滚珠丝杠 是否行程太长?40的直径载荷多少?自身旋转的扰度是否考虑?  丝杠的校正是个技术活,丝杠传动的机械部分结构如果加工、预拉的不够到位你的精度也是达不到的;别指望后期靠系统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向间隙消除范例

这个比较好,学习了

网友:
后面的回复才是学习之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文化真可怕  看书啊 而且要记住,,,,3米用滚珠丝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恕我 孤陋寡闻)

滚珠丝杆的直径的6倍为使用丝杆的最大行程,超过这个值后已经不适合使用丝杆了,丝杆会摆动很大,固定端也容易出问题,总之是就花了不少钱没起到任何作用

网友:
好像是老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