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这么一个小的工件来控制电脑简单的两个按键操作

楼主(2015-05-18):
这么一个零件需要怎么去实现啊,凸轮机构还是其他的机构实现,求教

网友:
楼主要开打金工作室?
录个脚本。
或者录制键盘就完了。

网友(点评):
那第2~5台咋办?做个通讯?

网友(点评):
别说的这么高端,一个鼠标控制多台电脑,一起点开始就可以了撒。一个路由器+免费软件就解决了。

网友:
  槽轮可以。

网友:
关注一下,不知道这个比脚本优势在哪里,哈哈

网友:
一个普通电机,输出轴上两个相位错开的凸轮,凸轮来触发手动阀,手动阀控制两个小气缸动作。两个相位错开的凸轮,来满足5~7秒触发,30~50秒空闲的要求。通过电机转速来进行调节

之所以这么复杂,是因为楼主要求一个控制器可以控制多个。电机和凸轮就是控制器的角色。气缸作为执行机构。需要连接多个的时候,只要把气管接了三通就可以,只要手动阀的流量够,后面可以挂接很多组气缸。

网友(点评):
这样体积是不是略大。。

网友(点评):
如果你觉得体积大。可以将手动阀换成微动开关,用微动开关控制普通电磁阀换向。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

网友:
键盘精灵什么的,可以帮你设置好。没必要用外挂机构来触发键盘啊,软件就能做到了

网友(点评):
第2~5台做通讯?

网友:
如果不用机构,用一个简单的数字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老实请程序员“ 写挂吧  ”  看到楼主专研精神,还是异常佩服的。

网友:
把两个键的线引出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点评):
厉害,独辟蹊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