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传输设置问题

楼主(2015-05-18):
三菱PLC编程软件写入程序时,想改COM端口时,发现传输设置是灰色的,设置不了,但新建一工程又可以改,改好端口后,打开旧程序时又改不了COM端口,求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问题 或者是线的问题   系统问题   。最好找个XP原版系统 。(我也是经常遇到啊 ) 一般是把程序关了 再打开  线拔掉 等几秒再连.
一句话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