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和调速电机区别在哪

楼主(2015-05-18):
各位大侠:
    我不知普通电机和调速电机区别,在网上问了一卖ABB电机的店主,她回答我样本上两者型号一致。安装尺寸也一样,只是频率不一样和冷却方式不一样,同功率调速电机比普通的贵约一倍。各位大侠,两者区别主要是这样的吗,除了ABB其他品牌的也是这样的规则吧?
另外国产Y系列电机只是指普通电机还是依上所述,型号一样只是频率不同呢?
同功率调速电机比普通的贵约一倍,那么步进比变频调速的又贵多少呢?

谢谢各位大侠,这方面我一直掌握不了,这次刚好遇到就解决彻底了!

网友A:
基本说的合理  普通电机+变频 器 只能在50HZ左右短时间  运行 如果在5HZ 或者 200HZ 很容易烧的,  如果是变频器+变频电机  范围很宽的。 不过1.1千瓦也不是什么大负载。如果负载输送  提升 而且不存在 悬臂 ,倾覆 或者速度要求特别苛刻。多段速问题等 其实都可以。
  楼主提醒一下ABB变频电机有点便宜了 啊(你懂的,因为上个月就买到假的了) 楼主可以去ABB网上查查  。

网友(点评):
另外变频器也很重要,因为烧的一般是变频器 (没有保护)哈哈

网友:
冷却方式不一样: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是单独驱动的,这样保证冷却风扇的转速不受电机转速的影响;而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和电机是同轴驱动的,这样速度很低时,几乎起不到冷却作用

网友(点评):
说道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说的合理  普通电机+变频 器 只能在50HZ左右短时间  运行 如果在5HZ 或者 200HZ 很容易烧的,  如果是变 ...

谢谢了!那常见的国产Y系列电机是指普通电机还是跟ABB一样,也指变频电机型号一样尺寸一样,只是频率不同呢?

网友B:
你要买ABB的,就找A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ABB的,就找ABB

我就是问问Y系列的,不想下次遇到Y系列的还要重新去找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