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NPT内螺纹 立式加工中心用螺纹铣刀如何编程

楼主(2015-05-18):
螺纹铣刀如图所示,怎么编程会的说明下 谢谢

网友A:
用软件mastercam,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还是攻的迅速些

网友B:
铣NPT螺纹的一般思路是
1:确定螺纹基准面上的大径尺寸、牙深、螺距、螺纹长度
2:确定螺纹刀具的回转直径
3:先把底孔铣出来,锥度1:16
4:铣螺纹,同样的锥度,先留量
5:拿螺纹塞规检验,补刀补,直至基准面相差+/- 1P时为合格
另外 1/8太小了,不建议去铣,刀具跟效率都不好解决,建议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NPT螺纹的一般思路是
1:确定螺纹基准面上的大径尺寸、牙深、螺距、螺纹长度
2:确定螺纹刀具的回转直径 ...

谢谢你 翔实的认真的回答,确实如此,今天白天解决了,因为有效深度和一些干涉问题 所以才不得已用螺纹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mastercam,很简单的。

编的程序机床能读么。需不需要特定的后处理?

网友(2018-09-27):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翔实的认真的回答,确实如此,今天白天解决了,因为有效深度和一些干涉问题 所以才不得已用螺纹铣 ...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是用丝攻吗

网友:
软件编程或用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