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排气, 二位三通的R排气口能堵死吗?

楼主(2015-05-18):
二位三通的R排气口能堵死吗?这样对电磁阀还是对电磁阀的出气量有影响吗?从电磁阀的A口出的气是直接吹掉?

网友A:
堵死就是一个两位两通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死就是一个两位两通的阀

那这样对电磁阀有影响吗?还是对出气量有影响吗?

网友B:
比如,失电状态,P口截止,A与R相通;得电状态P与A相通,R截止。
这个时候R能不能堵上,得看与A连接的管道有没有泄压要求,如果有,你把R堵上了,A就不能泄压,影响动作。
如果没有泄压要求,自然就可以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失电状态,P口截止,A与R相通;得电状态P与A相通,R截止。
这个时候R能不能堵上,得看与A连接的管道 ...

没有泄压要求,这样对A的出气量有变化吗?

网友C:
对出气量不会有影响,只是这个时候相当于一个单向阀,可以用于位置保持,你是要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出气量不会有影响,只是这个时候相当于一个单向阀,可以用于位置保持,你是要改装吗?

经过电磁阀后气是直接吹掉的,本来想用二位二通的可二位二通的压力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电磁阀后气是直接吹掉的,本来想用二位二通的可二位二通的压力太小

压力太小怎么说?你给过来的压力多大就是多大啊,不会因为装了个两位两通阀减小,又不是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