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纽式方向阀,求品牌

楼主(2015-05-18):
见图,这样的旋钮式方向阀品牌有哪些啊?
如果能提供下样本那就太感谢了。3000psi ,20L/min

网友A:
那个好像是摆杆,而不是旋钮

网友B:
机控换向阀吧

网友C:
自己都可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好像是摆杆,而不是旋钮

名字是我自己取的,不准确。
你知道哪个品牌有这样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都可以制作

自己改制倒也是可以,但是这样就麻烦了
最好还是能有直接供应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控换向阀吧

就不要纠结这名字了。名字是我自己取的,也是参照华德液压(WMD型旋钮换向阀)。
正反转45度,中弹簧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