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嘴吸住薄片,落下比较慢,有何良策?

楼主(2015-05-18):
自动物料装盘机,真空吸嘴吸住了,但落料的时候,因为较轻,落料有点慢,满足不了ct,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带真空破坏真空发生器,试试,米思米说快一点

网友:
吸盘上吸气和吹气交替呢?当然,如果是精密设备的组装封装,那气源的过滤得做好,别把灰尘啊油气啊什么的也一块儿吹进去了。

或者,吸盘正中间用一根杆子,顶部加弱点的压簧。吸盘内负压时,顶着工件的杆子缩进去;吸盘内常压时,弹簧把杆子推出来,杆子就把工件踢出去了。

我都是用第二个办法。买侧向接管子的吸盘固定座,再加工一点点就好了。超便宜。。。也没有过滤的要求。。。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方法最好了。

网友(点评):
吸盘中间怎么加一个杆子,难道是再安装底座上钻个孔,

网友(点评):
工件自重很大的话,这些事儿都不用想。只有小纸片、小塑料片、小玻璃片这些几乎可以忽略自重的薄板工件,才得这么折腾脑子。。。

网友A:
用带破坏阀的真空发生器。

网友(点评):
没理解这个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就是吸气和吹气的结合体,哈哈

网友(点评):
知道真空发生器的原理是什么,就很好理解。。。干咱们这行的,不仅得会用,还得会分析WH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破坏阀的真空发生器。

看一下SMC的选型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
两个办法:
1. 真空气路加反吹,可以选择单独一路气阀吹气,或者集成式真空发生器(双阀);
2. 真空气路加快排:

网友:
我估计大家的重点错了,应该是真空关掉后薄片重量太轻下来的慢,应该吸嘴边上按个气嘴,调到微微出气喷一下就很快掉下来了,注意不能喷气太强,要不位置会移动

楼主:
以上2种方式

网友:
在破真空的时候,将破真空压加大,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5-09-19):
吹的话就会加快速度了

网友:
觉得反吹可能好一些,不要使用单一的吸孔,多做几个小的孔替代,这样拾取和反吹都能比较均匀。

网友:
以前公司用真空吸嘴吸二极管,只不过在真空吸嘴两边有一个固定工装,不知道你那边可不可以改进用机械工装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