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的自锁结构,求教

楼主(2015-05-18):
有没有哪位大师。帮忙想一个简单的自锁旋转结构。方便加工
知道的帮忙上传个草图。谢谢啦
附件是我的产品大概的图。原先是上螺丝调节固定的。现在客户要求不要用螺丝的方式。方便调角。谢谢

设计旋转自锁结构

设计旋转自锁结构

网友:
调节范围和调节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估计没啥精度要求,是用螺丝固定的呢

网友(点评):
猜着来,极其接近100%的结果,达不到双赢,也就是说又少了一个回头客。。。。。。

网友:
咋看不到图啊

网友A:
将M8螺栓改为涡轮蜗杆,转到哪儿定在哪儿。

网友:
蜗轮蜗杆.   蜗轮固定在设备转轴上, 蜗杆做你的输入调节角度用.

网友:
首先将,客户要求你将这个结构改了,就因为“松螺母,然后调整好角度再拧紧螺母固定”,这个过程麻烦,所以才要求你改正。

如果你选用可调把手(百度一下,图片),结构不需要修改,客户可以随手松螺母,调整角度再拧紧,非常方便,一个可调螺母就几块钱。

建议你试一下

网友:
齿轮就好了

网友:
好几种方法,一种齿轮+齿轮(或者齿条),还有连杆机构+膨胀机构。

网友B:
插销自锁,可做手动或自动。

网友:
我记得安全帽后面调节松紧的那个是这样的:
拔出来,转动调节,按下,锁紧
这个按钮在同一轴向(拔出按下的方向)有两层结构,一半是齿轮,另一半是光杆,齿轮就不用说了,啮合就行。光杆呢,就是楔住齿轮,所以这个光杆的精度有点要求。
类似于这种结构很多,大同小异,可以找个来看看。

网友:
手动牙嵌离合器?

网友(2015-11-26):
如果楼主的设备够轻可以考虑用摩檫力使设备保持位置不动,当然得够轻。。。。。。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一下棘轮棘爪机构呢?

网友(点评):
要双向转动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M8螺栓改为涡轮蜗杆,转到哪儿定在哪儿。

这是最简单带省力的方式。

网友C:
在旋转的那个工件上,与固定工件之间的位置焊接一圆板,均匀钻孔,在固定工件上也要钻孔,靠一根定位销钉实现两工件间旋转定位的功能。结果简图见附件。

调节角度带自锁

调节角度带自锁

网友(2015-12-26):
改结构,不要用螺母,用可调式把手。参考一下MISIMI的。http://cn.misumi-ec.com/vona2/mech/M1700000000/M1701000000/M1701030000/M170103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旋转的那个工件上,与固定工件之间的位置焊接一圆板,均匀钻孔,在固定工件上也要钻孔,靠一根定位销钉实 ...

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旋转的那个工件上,与固定工件之间的位置焊接一圆板,均匀钻孔,在固定工件上也要钻孔,靠一根定位销钉实 ...

牙嵌式离合器

牙嵌式离合器

牙嵌式离合器

牙嵌式离合器

牙嵌式离合器

网友:
牙嵌式离合器你还需要搞定沿轴向方向的锁紧力,还一种结构是蜗轮蜗杆式自锁结构。

蜗轮蜗杆

蜗轮蜗杆

网友C:
还有一种自锁机构,上面有厂家电话,不仅可以满足旋转定位,还可以轴向锁紧——让我想起了“好太太”阳台晾衣架,带升降的那种。

自锁机构

自锁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自锁机构,上面有厂家电话,不仅可以满足旋转定位,还可以轴向锁紧——让我想起了“好太太”阳台晾 ...

常见的阳台晾衣架这里面不是蜗轮蜗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销自锁,可做手动或自动。

请问下,插销如何做自动?

网友(点评):
气缸驱动一个限位销。

网友:
涡轮涡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销自锁,可做手动或自动。

不看好插销做主要自锁,可以做二重保险。
因为步进要对准销孔,而且在步进的时候是未自锁的。

网友(2017-08-18):
楼主最后使用了哪种结构呢,能给个参考吗?

网友:
还是小的涡轮蜗杆结构最好,想停哪就停哪

网友:
常见的自锁结构,蜗轮蜗杆,连杆机构,

网友(2019-08-06):
一对齿轮啮合调整旋转角度,不自锁,外加一棘轮棘爪机构就满足了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