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不锈钢焊接之后的痕迹?

楼主(2015-05-19):
请问各位大神,怎样处理不锈钢焊接之后的痕迹?使之变的跟其它部分一般光亮.对不锈钢进行焊接之后一般要留下难看的痕迹,即便是用抛光机抛光之后,仍然留下一些不协调的痕迹.怎样才能处理的像未焊接。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1.电抛光,焊道抛光机。
2.化学抛光,酸洗钝化膏。
3.机械抛光,抛光机。
焊缝质量,主要还是取决于焊工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抛光,焊道抛光机。
2.化学抛光,酸洗钝化膏。
3.机械抛光,抛光机。

谢谢,我们把产品组装后只是局部打磨抛光处理,即使抛光后也和其他部位不一致,怎么处理!

网友:
打蜡。想完全一样我估计只能整体打磨了。兄弟做什么的啊?

网友:
酸洗,全洗

网友:
电解抛光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局部酸洗后再抛光,选择抛光轮很重要,目数是要试的。要求高的话就要全部酸洗,全部抛光了。

网友:
刮腻子,应该能刮的比较漂亮吧。不过我们这都是A3板焊接箱体的。

网友:
一般来说,酸洗,抛光,拉丝。之后基本一致。

网友:
焊接后局部金相组织变了.

网友:
直接用酸洗钝化膏涂上面  再用水冲冲就好了,

网友:
先选砂纸打磨到一定程度,在使用电化学抛光,电解液为高氯酸加乙醇

网友(2017-01-09):
不锈钢焊缝的处理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各种问题,如裂纹、孔穴、固体杂质、未熔合、未焊透、形状缺陷等,常用的焊缝处理方式繁琐,不容易实现,并且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大大降低生产效率。而激光清洗恰恰能够高效处理不锈钢焊缝,包括焊接预处理,既高效,又省时省力。

P-LASER激光清洗清除金属上的润滑剂、黑色及有色金属杂质,使得焊接和钎缝质量高、平滑且无气孔,获得稳定性和质量最佳的可见焊缝。适于对钢材和铝材表面进行清洗,作为焊接面的预处理,应用于包括汽车工业、精密工具生产、造船业等产业。

网友:
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

处理后这样的效果可以吗?欧洲的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酸液没有腐蚀性,电化学反应原理,设备和酸液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