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管理后思维方式改变很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不同了

楼主(2015-05-19):
近期一直在做生产管理,很久都没有搞技术方面的东西。

最近车间装配时发现组件装配起来间隙偏大。我想也没想先开始测量各零件相关尺寸,核对图纸。然后发现设计时尺寸链计算有错误,然后开始让人去修配零件,最后开始反馈设计,开始想避免措施。

不过,正当我们一帮人正在准备去修配零件的时候,有人提出只要将轴承外圈加个垫片就行了。我们恍然大悟,多么简单的措施,多么简单的一个方法,为什么这么多人确没想到。我开始反思,以前没有做管理的时候,无论遇到任何问题,第一反应都是想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现在的第一反应却是反馈,然后找体系和质量控制上的原因。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毕竟公司太小,我并没有很多工作经验也没有多宽的眼界。我想知道社区里的各位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A:
不先问一下技术可行性么,你确定只要加个垫片就行了么。

网友B:
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分析原因是没有错的,解决方式,如果现场能快速处理,就现场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先问一下技术可行性么,你确定只要加个垫片就行了么。

可行的,因为之前做技术的就是我。现在因为很少开发新品了,我才去做生产管理的。

网友:
位置决定思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分析原因是没有错的,解决方式,如果现场能快速处理,就现场处理了,

您说得对,只是我现在的疑惑是,我岗位变了,思维方式也变了,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C:
做的工作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我觉得是正常的。管理看问题要更全面所以往往容易把简单的事情做复杂了,而技术人员专注的是解决问题,大家配合互补这样才能真正把事情做好。其实我觉得你最后还是应该向设计反应分析原因,这次加个垫圈就行,下次也许就没这么简单了,一点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工作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我觉得是正常的。管理看问题要更全面所以往往容易把简单的事情做复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D:
底层只管解决底层的问题;
中层要解决中流程中所有的问题;
高层必需解决方向问题;

位置高度不同,视野也自然不同,提出的对策当然会不同。不论你出身于那一个层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层只管解决底层的问题;
中层要解决中流程中所有的问题;
高层必需解决方向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技术的从技术角度解决问题,管理的要从技术和管理2个角度解决问题。

网友E:
可能我的工作方法有点不一样,我一般习惯在生产没装配之前想好了这些。因为你在设计时定的公差,尺寸链肯定比生产更清楚。你也能想到封闭环采用加垫或是减小零件尺寸的方案。要权衡的是加工方便性,经济性,操作可行性。很多时侯,对于尺寸链问题,我会特意设计一个调整垫,根据实际要求配磨垫片到想要的尺寸。或采用可调的结构,按要求调整。

网友F:
这与思维方式有什么关系,这只与贵司的管理及阁下的水平有关系,贵司的工程师是不管生产的,所以出了问题,由生产来想办法,有的公司则不是,设计出现问题,造成生产耽误,当然要工程师来想办法。工程师经验丰富的,就会想出加个垫圈的快速解决办法,经验不足的,当然是修配零件了。其实工程师要脸的,都不会采用修配零件这种最费时费工的方式,一是车间工人烦死了,都拿白眼珠看这个工程师;二是老板怎么看你,厂长怎么看你,同事怎么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的工作方法有点不一样,我一般习惯在生产没装配之前想好了这些。因为你在设计时定的公差,尺寸链肯定 ...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我非常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与思维方式有什么关系,这只与贵司的管理及阁下的水平有关系,贵司的工程师是不管生产的,所以出了问题, ...

谢谢,您说的很对。

网友:
哈哈,这就是 屁股决定脑袋

网友:
其实你是没有错的,确实是需要找到真因,然后去防止。按照管理流程来说,你这种应该是属于生产过程中的不良,首先是停止生产,然后是分析原因,确认,然后是改善,所谓PDCA。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你可以看看如何处理(是否加个垫片),对于后续的生产,则是要按照正确的尺寸来。按照管理流程做事,在有时是会觉得过于繁琐,浪费人力时间,但在你遇到大问题的时候,不至于没有头绪乱了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