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实现是整个零件不能弯曲?请教

楼主(2015-05-19):
棒料前段为4m,后面管材3m,棒料尾端用法兰进行固定,固定后整个零件水平,零件只受自重。
求助:什么材料可以实现是整个零件不能弯曲,两端可以保持同一水平。

楼主:
图发错,补上

网友A:
这个有问题:绝对不弯的应该不存在。只能说是远点不能超过于多少范围,要有个公差。
顺便说:侧面端面安装又怎么能保证杆的绝对水平??

网友B:
直径30长7米?能不能增加后端的直径?做成金字塔形状的+后端也有空心的管料

网友(点评):
固定采用,大直径凸缘定中心,大法兰面定端面

网友:
计算挠度 做预拱

网友:
我们应该首先研究它弯多少和什么有关。肯定和受力的大小和位置有关,应该还和截面形状有关。如果这两个都固定的话,因为变形是弹性变形范围,所以应该和弹性模量有关。很遗憾,各种钢的弹性模量都差不多。碳纤维的弹性模量很大,你可以试试。但没有弹性模量无穷大的材料。所以也没有绝对不弯的可能。
我觉得更应该从结构上考虑改善,比如弄成金字塔型,或者左边大右边小的双曲线型等等。

网友:
这种材料估计没有吧 除非失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问题:绝对不弯的应该不存在。只能说是远点不能超过于多少范围,要有个公差。
顺便说:侧面端面安装 ...

固定点与远点的弯曲后中心差:1-2mm。

网友(点评):
碳纤管,这么长就是直线度不一定搞的定。但自身弯曲肯定不到这个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30长7米?能不能增加后端的直径?做成金字塔形状的+后端也有空心的管料

以为此零件需要伸到直径36的管中,所以不能做金字塔形状

网友:
楼主得说说在哪里在什么环境里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此零件需要伸到直径36的管中,所以不能做金字塔形状

确实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增加支撑,既然要插入到直径36的管中,是否有可能在36孔内做轴承支撑,不影响旋转,如果做的松些而且相对运动速度低的话轴向运动也是不影响的。

网友:
改结构,你见过用7米长的板捅进一个管里面的吗,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到

网友:
很难做到,左端再加工一个Φ10或Φ8与Φ16贯通刚度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