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回转托盘输送设备,求合作设计

楼主(2015-05-19):
我司接到一个项目,其中涉及到一个上下回转的输送设备,求有经验可设计的帮忙:

1. 输送设备是上下回转的:托盘在上面走,走到后面后折下来,在下面继续往回走,再走到前面后折上来,因此形成一个循环;
2. 设备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至少距离分开450mm,设备输送长度最好控制在1200mm;
3. 在设备等距离分部5-6个托盘,除了这些外其它位置是空的(边框除外,正常的设备边上的传动机构还是在的);
4. 设备的宽度控制在800内,托盘的宽度是600左右;
5. 除了设备本身的启停外,还要求运动的控制是可以和其它设备联动的。

有现成案例的,请分享看看是否可以合作?
有经验可以技术实现的,也请联系合作。邮箱:gmt@globalmetech.com

网友:
记得看过这样的动画。

网友A:
一听描述都不是很专业。你可以看一下倍速链生产线。带升降机的那种。

楼主:
我们就是不专业才来求助呀,如果懂得人应该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B:
怎么个合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听描述都不是很专业。你可以看一下倍速链生产线。带升降机的那种。

你说的倍速链生产线可以做成比较小,上下两层距离大些,噪声低运行平稳吗?我问过了一下,要做到这样最少线体要将近4米,哪有这个空间装,要知道我们要的不是流水线而是流水线模拟输送的,再在上面加我们自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合作法?

你能够的话,画个图报个价,合同签下来后做的时候付钱给你呀

网友(点评):
我问一下,我给你出个方案,可以得到报酬吗?

网友(点评):
合同签下来,我还找得到你吗

网友(点评):
合同签下来,我还找得到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能够的话,画个图报个价,合同签下来后做的时候付钱给你呀

方案可行可操作,有报酬,怕我签了合同不给钱说明不信任嘛,不信任我也要信任社区嘛

网友C:
6个转动盘上升下降,同时旋转,我倒没设计过。我设计过,一个转动盘,分5次上升,每次上升45MM,每上升一次再旋转,到顶后,全部降下来。再重复。抬升的精度一般,旋转角度公差0.1度。伺服控制,外联PC控制。产品运用于物料检测i。详谈设计方案,我Q2710-599-224

网友(点评):
兄弟,理解有问题。他只是要个可以上下循环的传送线啊。托盘不要旋转的

网友:
自己不报成本预算的,我看都懒得看

网友D:
用倍速链和辊筒都可以实现的。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6个转动盘上升下降,同时旋转,我倒没设计过。我设计过,一个转动盘,分5次上升,每次上升45MM,每上升一次 ...

哦,哦。。。我又看了下,是不需要旋转。这样问题就变得更简单了。涡轮丝杆机构(我这里有选型手册)驱动,加伺服电机。搞定,不暂用任何空间,成本低,整洁稳定可靠!!

网友:
类似于不停机上料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个转动盘上升下降,同时旋转,我倒没设计过。我设计过,一个转动盘,分5次上升,每次上升45MM,每上升一次 ...

托盘要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倍速链和辊筒都可以实现的。很简单的东西。

兄弟,你这个最短可以做多短?

网友(点评):
这个取决你的托盘大小。按你描述的托盘600mm的话,直接两个升降机靠紧布置,最小1600mm。

网友(点评):
你需要将工件重量、外型尺寸和你希望的流水线功能再描述清楚点。你目前提供的资料很难具体设计。升降机的样子你可以搜我以前的帖子,里面有照片

网友:
这是升降机的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最短可以做多短?

我的托盘只有600mm(长度,也就是线体的宽度)*200mm(宽度,也就是流行线运动方向),这样的情况线体最短可以做到多少?1600mm长度估计客户比较难接受,我们是做个设备需要运用到托盘连续可控运动,因此不能太长,如果实现没有办法强迫这样用客户也没有办法但是他严重不认可的话完全可以撤销和我们的合作的

网友E:
上海锦尘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定制各类非标输送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海锦尘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定制各类非标输送设备

你找他合作啊

网友(2015-12-24):
就是一个升降机构吧?

网友:
一个托盘600宽,就算总共5,6个托盘,上层两个,下层两个,两个的宽度都一米二了,你还要设备长度控制在1200以内,楼主你做台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2016-05-17):
楼主你是上下运动的吧,我看目前的图片都是水平运动加升降机的看起来不适合你吧

网友(2016-06-28):
有视频,不知道怎么上传,楼主要的是否是这种存储仓,可上下循环运动,物料总是保持水平。

网友(2017-02-02):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