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展开怎么作图?

楼主(2015-05-19):
在另一网站上看到的图纸,其中的P向旋转展开,看不懂,请高手做个3D;我是菜鸟,不会上传图片,也请指教!

网友A:
与凸轮的曲面展开一个道理,假想的展开。

网友:
  局部剖视图那里看不懂,为什么只有1条样条曲线,剖线只有那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凸轮的曲面展开一个道理,假想的展开。

谢谢!但还是不理解,其中50o、80o位置的上面的角度和导程要怎么做图

网友:
我认为那个P向旋转展开是左端面的展开图,其0°位置就是P向箭头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