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力学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9):
如图提到的平板力学公式是摘自哪边的   我材料力学上找不到请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机械原理,理论力学?

网友:
弹性力学的矩形薄板弯曲理论,或者叫板壳理论,薄板和薄壳理论。横向载荷作用下矩形板的弯曲问题是薄板理论中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弹性她基上四边自由矩形板的弯曲问题,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经典板理论中的难题。
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矩形薄板的公式属于经验公式,适用于典型情况下的矩形薄板分析

网友:
材力一般不能很好的解决杆件外的结构的力学问题,或者说不适合。可以去看固体力学

网友:
可以参看铁木辛柯或刘鸿文的高等材料力学,里面有板壳问题的初步讨论,一般数学基础能够接受。
材料力学是铁木辛柯开创的,好让工程师在没有精深的数学背景下可以解决大部分实际工程问题,并有足够的精度。
数学基础好,可以直接上弹性理论。在材料力学出现前,学习力学都是从数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