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焊接,请教

楼主(2015-05-19):
大神们,管子是90大的,两端焊一个管接头,对接焊,这样的管子做的出来不,焊接后形位公差能达到不,还有更长3米多

网友:
要保证形位公差,就得要加工了,你想靠焊工来确保太难了。或者说这种焊工太难找了,价格你也难以接受。

网友:
焊接后加工,为了接头加工后翻边仍有连接强度,你会考虑翻边接头用壁厚大点的钢管,焊接处接头内径倒角至与主体管内壁流畅过渡的尺寸,避免紊流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焊接,看接头应该是卡箍接头,用氩弧焊吧!

网友:
先点后焊,问题不大

网友:
或者翻边接头不用钢管翻边,而用圆钢车出来,壁厚和连接管等厚,法兰处厚度加厚点,最后铣平行度时铣到正常厚度

网友:
弯管位置精度怎么样,要是弯管没问题,焊接可以保证

网友(2015-07-29):
可以用自动化焊接,详情请加QQ2453255611

网友:
对于有公差的焊接件,最好是采取焊后加工。

网友(2015-09-12):
使用摩擦焊机焊机工艺,可以达到该技术及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焊接,看接头应该是卡箍接头,用氩弧焊吧!

就算氩弧焊那保证也很有难度吧

网友B:
根据你的图纸,材质应该是Q345,用二保焊,配以合适的工装(基准A和两个管接头端面定位加紧),焊接一点问题也没有,初级焊工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图纸,材质应该是Q345,用二保焊,配以合适的工装(基准A和两个管接头端面定位加紧),焊接一点问题 ...

这精度很低了;

网友C:
1 根据你的图纸,管子应该是外径60壁厚3mm,应该不是90.
2  图纸中对焊缝要求是CT1  需要100%的内部探伤,焊工是不能随意选的,这个建议是使用氩弧焊。
3 图纸的线性尺寸公差比较大,但是形位公差只有0.1(貌似这个精度有点设计过剩,对于这个产品具体的使用性有点好奇),建议焊接后对端面进行机加工。
4 整个产图纸虽然是有英文,当感觉这个产品的设计肯定是国内未经数据处理的的设计员画的,图纸中焊缝等级为CPA 设计的有点过剩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个产品就只有几大主机厂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根据你的图纸,管子应该是外径60壁厚3mm,应该不是90.
2  图纸中对焊缝要求是CT1  需要100%的内部探伤, ...

大神,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5-10-18):
批量的话可以做个定位夹具,最好采用氩弧焊。一般可保证公差。

网友(2016-07-14):
问题不大,氩弧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