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器发沉

楼主(2015-05-19):
不踩油门转向器发沉,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转向泵有毛病了,有泄漏,

楼主:
我的泵用的是双联泵,一路供转向,一路供制动,是不是我选的泵流量小了,或者说我选的转向器有毛病,我查看了,液压油路并没有泄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泵用的是双联泵,一路供转向,一路供制动,是不是我选的泵流量小了,或者说我选的转向器有毛病,我查看 ...

转向泵多部分车载上是齿轮泵和叶片泵,有故障时是泵片,里孔刮大了,还有出油口连带的溢流阀失效了,外部靠眼看不出来,必须上试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