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词组 central eccentric和support eccentric

楼主(2015-05-19):
请问各位前辈 这两个词组分别指什么结构?小弟不是机械专业哈,闹了笑话请见谅。

网友:
   哈哈,第一个查翻译是偏心,第二个就不理解了。

网友:
字面上理解是中心偏心,支撑偏心,这在机械上理解是很怪的,偏心都是中心偏心,没有支撑哪来偏心,修饰词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我其实没看懂这两个词的表达的内容,

麻烦你把整段句子贴上来,坛友才可能解答

网友(2015-10-30):
这两个词需要对比理解。在这里,central和support的地位是相同的,都是修饰eccentric。所以一个说的是:中心偏心。一个说的是:支持物偏心。

网友(2016-01-30):
前几天刚好遇到孔偏心和外圆偏心的例子,不知道能不能和这两组单词对应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