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明确要求防腐处理的零件,有一般防腐的规定么

楼主(2015-05-19):
如题,类似于”自由公差“之类的。有个45#钢的零件表面有锈,检查员说要用砂纸砂掉。我认为图纸工艺都没要求防腐,选这个材料又没有防腐要求,上锈是正常的,凭什么要我弄掉。

网友A:
你这个属于钻牛角尖

客户要的45号钢,锈属于三氧化铁,不符合材质要求,所以要去掉,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你这回答我觉得比我还钻。但是我又否定不了。

网友:
图纸上没有防腐要求,但也没有说允许带锈。楼主应该改行,去做律师。

网友:
是机械加工件么?如果是,有生锈那就只能是生产的问题。

网友:
有的件厂子会自己喷漆,你给它整个表面处理也是浪费
还是要提前沟通好,不然你这样搞也没法做生意吧

网友:
人家掏钱给做个零件,你做个锈迹巴巴的东西是啥意思,是觉得生意太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属于钻牛角尖

客户要的45号钢,锈属于三氧化铁,不符合材质要求,所以要去掉,就是这样

都是牛人

网友:
基本要求:锐角倒炖,无磕碰等外观缺陷要求,你的属于外观问题。

网友:
如果我拿一个相同的零件给客户,没有锈,而且镀铬处理过,客户仍然选择你的,那就没有必要除锈

网友(点评):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产品上的零件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就发蓝,便宜还不会锈。

网友:
再没要求也不应该有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