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螺纹扭矩与拉力(预紧力)的计算

楼主(2015-05-19):
各位朋友,有谁知道G螺纹扭矩与拉力(预紧力)的计算公式?,没有从百度上找到相关资料,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G螺纹也是直螺纹,也可粗略的参照螺纹的通用公式。扭矩=预紧力×外径×系数。
不过G螺纹常用在低压密封中,并不要计算预紧力,只要组合垫的密封变形即可,这也是压根没人研究它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