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细长孔加工!

楼主(2015-05-19):
各位大侠,我这有个304的不锈钢管,外圆5,内孔2,长150,内孔是酸洗的,粗糙度不行。要用在理疗设备上,对内控粗糙度要求很高,请问如何实现。跪拜!

网友A:
酸洗后火花可以么?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2mm的孔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洗后火花可以么?

之前也考虑过电火花,其他都没问题,主要用电火花内孔光洁度达不到要求。谢谢!

网友:
慢走丝线切割,可以达到Ra0.2的粗糙度

网友:
可以考虑线割

网友:
医疗器械

网友:
铰刀 可能要订做

网友:
慢走丝1.6

网友:
量大吗?数量级不同,工艺也不同啊

网友:
只能是线割了,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用钢球挤压内孔,(不锈钢材料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