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元导轨

楼主(2015-05-19):
以前一直没留意三次元的导轨,前天无意中留意了一下,才发现这玩意不简单。
网上查了一下,这玩意叫气浮导轨,把气关了,用手推不动。具体原理不是很懂,懂的大侠给上上课。
(这台是手动型,以前接触过一全自动的,很多地方封闭,所以很多东西看不见。)

网友:
三次元就是三座标测量机吧,好象都是气浮的,摩擦力小啊

网友(点评):
有气浮导轨的资料吗?学习一下。或者网站

网友:
没见识过高大上,优点有哪些?

网友:
气体静压导轨,磨擦超小,无爬行现象,配直线电机,定位精度超高

网友:
2吨的家伙,用气体静压导轨,用手就能够推动
楼主只要看看机床设计手册,里面有对液体气体静压轴承和导轨的介绍和计算。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网友:
名字听着玄乎,其实就是气浮导轨,它具有运动精度高、清洁无污染的特点。主要应用在测量仪器、精密机械中。

网友:
气浮导轨、气浮轴承,在量仪行业很多
三丰有一款高度仪也带气浮功能
以前在量仪厂,见过老师父设计的一款制动盘测量机,回转支撑用的也是自己设计的气浮轴承。
之前厂里一款海克斯康的三坐标维修时,见他们拆过,还拍了些照片。三个轴都是气浮导轨
Y轴的三角截面横梁,两个边都有,印象比较深的是,Z轴的配重是一个无杆气缸,还是特殊定制的。
复制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中毒了,为啥我回复总要带着“搜索 回复”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中毒了,为啥我回复总要带着“搜索 复制”

网友:
好高大上,求学中

网友A:
看起来像三丰的443的小机器,气浮垫中间小孔吹气,气沿着内槽整体向下吹,让设备浮起来。国内有定做的。
国内现在还没有做铝合金横梁的,应该是软件补偿和表面处理这两款还没搞定。

附加一个我当年写的维修报告部分内容

网友(点评):
要在滑动支架的前、后方布置两排弹性刮尘板,气源要采用两级精密过滤,三联体处不要使用油雾器,室内布置空调和除湿器,我们用十年也没有堵过。

网友(点评):
话是你说的话,实际情况是很多客户对气过滤不当回事,然后气垫堵塞,维修并校准,花了钱就长记性了

网友:
没接触过,期待更多资料学习,然后,掌握,,,,搞定它,,,,,,干!

网友:
学习了,高大上,会不会很昂贵

网友:
气浮导轨,三坐标测量机上有这个东西,是采用气体压力将移动部件悬浮起来,号称无接触无磨损,摩擦系数非常小,小型驱动元件就可以让浮动部件运动,高速无抖动,低速无爬行。

供气部分需要精密减压阀,除油除水,二级精密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三丰的443的小机器,气浮垫中间小孔吹气,气沿着内槽整体向下吹,让设备浮起来。国内有定做的。
国 ...

谢谢, 长见识了.

网友:
不是叫启动轴承的吗?

网友:
公司里有台日本三丰的,还没仔细看过

网友:
没见过啊,留名学习。。

网友B:
我们就是做 三坐标 、 测量投影仪、影像测量仪、二维测高仪、硬度计 等量仪量具的。三坐标 与 二维测高仪 及 部分龙门影像测量仪都是用的气浮结构

网友:
不懂,没见过,得多大的气压起来,还有吹气出来不会很大声音啊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学习

网友:
这么先进的玩意

网友:
听名字很高大上啊

网友:
做电路板公司检测线路的设备就是用三次元的,原理没搞懂!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B:
我们就是做 三坐标 、 测量投影仪、影像测量仪、二维测高仪、硬度计 等量仪量具的。三坐标 与 二维测高仪 及 ...
第一张的龙门测量机的测量精度参数是?

网友:
不知道这几年教育怎么了?这个是很基础的东西,教科书上都会有的,难道大家都没读过书?搞机械的都是半路出家吗?

网友(2015-11-11):
这精度高,消除振动。但是理论算法有点困难,要做的话,首先要动这个承载的理论算法,轻量级的可以不用分析太多,重量级的就有点麻烦。可以查查论文,就知道了,不是个很好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