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齿的问题,望大神指教!

楼主(2015-05-19):
新拉刀在立式拉床上拉了500件产品后拿去磨了(这次产品加的是乳化液,以前是菜油),磨完回来后干的活就是这样(中途加了乳化液,浓度变高了),开始以为是刀子不行,又磨了两次,可是还不行,这样前后试了3把刀,也磨了N次,还是不行。今天无奈拿到加菜油的卧式拉床上试试,没想到就可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没见过此种机床,坐等

网友:
立式的也加菜油看看啊

网友A:
工件材料是,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吗?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在拉削时用菜油的效果比较好。我们拉单键槽时碰到这样的材料,都是用的菜油。

网友:
对拉床加工比较了解的人说一说吧。

网友B:
我以前公司卧式立式各一台,每天拉花键产量六千到八千只产品(三叉万向节),全部都是用菜油的。
像楼主所说的现像也时有发生。产生的原因有好几种:
一,拉刀的速度不能太快,过快拉动过程产生的铁屑不能排出挤压在一起;
二,拉刀的排屑槽R角度没磨好或过小,至铁屑不能自然卷起,影响排屑;
三,菜油的温度过高,沾刀的铁屑没有及时清理;
至于楼主所用的乳化液只能用在小批量卧式拉床上(速度较慢)
立式拉床速度为可调速的,一般正常速度下也是比卧式的要快,所以用乳化液就不行了,油成分少,在铁屑与铁屑受力时会沾粘在一起,不利于排屑。
菜油浓度较高,在铁屑之间会形成油膜而不会沾死,利于排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材料是,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吗?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在拉削时用菜油的效果比较好。我们拉单键槽时碰到这 ...

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公司卧式立式各一台,每天拉花键产量六千到八千只产品(三叉万向节),全部都是用菜油的。
像楼主所 ...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真的不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