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知识点(上)的部分个人体会

楼主(2015-05-19):
前几日看见这条机械设计知识点(上)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537&extra=page%3D1
有部分社友说太笼统了,希望详细了解一下到底如何。这些知识点呢我也不是全都会做解答,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会尽量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说说,我不了解的也就不说了,希望有别的社友能够另行补充,我做的解答也不一定全面,可能会有错误之处,也请各位社友指正。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一次全部解答,我会分多次分步回答。
开始吧,以下序号对应上面帖子的序号
1   以夹具夹紧点,支撑点设计为例,夹紧点也就是夹爪与工件接触点要在定位块也就是定位点正上方,这样工件受力可以单纯认为是夹紧点正下方部分被微微压缩,对周围其他部分影响最小;如果夹紧点离定位点越远,那么工件挠性变形越大,比方说你把一把尺子按在桌面上,尺子不会变形,但你把尺子稍稍伸出桌面,按压伸出的部分,尺子就会弯曲变形,伸出越长,变形越大。引申到其他地方,支撑点位于重心正下方,不用把合,被支撑物也会老老实实的呆在那,如果重心偏处支撑点,那么这杂技可就有的玩了。

2  就像上图的夹爪,就是一种悬臂结构,为了尽量缩短夹爪长度,油缸尽量靠近工件,其实理想状态是把上图的油缸放在定位点正上方,也就是外六方中心与定位点重合,然后油缸直接向下顶工件,将工件夹紧,但因工件正上方是加工区域,必须空出,所以只能将夹紧点布置在工件侧面外围,只能用此结构,但要尽量缩短夹爪悬长,如果悬伸过长,一个为了保证夹爪强度,必须加大夹爪厚度,另一个,对于活塞杆来说,夹爪越长,那么活塞杆受的力矩越大,为了保证活塞杆的强度,活塞杆也要加粗,这样不但结构不合理,也费工废料。
3在MECHLIB板块中有一个MH01-0404A_抓斗自動釋放負荷_1的机构示意,这正是巧妙利用了工作载荷自身的重量,在最后吊爪脱离载荷时,载荷自身重量使吊爪顺利脱锁,如果载荷非常轻,那么这种机构就不适用了。
4振动会使接触面解除条件剧烈变化,会降低摩擦传动的效率,摩擦传动效率本来就不高,已经经不起再次损失了!比方说螺钉,正常螺钉把合后,即使你用扳手去拆卸它,也会费很大劲,因为螺钉自身的拉应力使螺纹之间产生很大的摩擦力,扳手克服摩擦力回转,需要你用很大的力,但是经过一定震动之后,你会发现螺钉已经松了,甚至脱落,是因为震动消除了螺钉的拉应力,使摩擦力几乎消失,所以螺钉会变松。摩擦力就是正压力与摩擦系数产生的,如果把互相接触靠摩擦传动的两个零件看作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接触力就相当于内部内应力,震动会减少或消除这种内应力,所以会大幅减低传动能力。
5这个我个人理解为尽量避免偏心吧?无论回转或静止,应该让重心在回转轴上或重心尽量在支撑面范围(把每个相邻的最近的两个支撑点用线连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多边形)内。
6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7是应力集中么?
8铸铁耐压比较强,但是拉伸是它的短板,铸铁常用于重型设备的基座,壳体等受压部件。但吊车的吊钩,吊臂,传动轴等都是锻压的钢材,万万不能用铸的。
9细杆直观感受就是刚性不足,容易弯曲,再给它弯曲应力,那不是纯粹折磨它么,再有杆类零件尽量避免承受压力,但可以承受拉力;如果是在无法避免,承受压力,那么杆类零件外侧必须有导向套之类,阻止杆类零件弯曲。
10一般这类零件定性为易损件,需经常更换,如果他本身刚性够大,基座都撞废了,它还没事,那就得不偿失了,说白了有点舍卒保车的意思。
11,12,13交变载荷会使粗糙表面较深的纹路或划痕的位置产生应力集中,或者应力叠加,会使留有残余拉应力的地方应力突然加强,使零件更快失效。
14距离太近会把作用力相互叠加,造成更大破坏;
15就像伤口上撒盐,本来都已经变形了,再去推一把,不断了才怪;
16半径太小,钢丝绳过度弯曲,会使钢丝绳断裂失效;
17一根钢丝反复弯折会被弯断,一股也一样,只是次数问题;
18不理解
19能不受力当然不受,谁不想歇会?
20会产生附加扭矩或者偏重(偏载),加重磨损或变形;
21应该是减少压力吧?也就是增加受力面积,尽量减小对地基的压强。
这次先这些吧,下次再来。

网友:
机械设计知识点(上) 概括的比较“抽象”,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楼主你的讲解有些合理有些则牵强;标题还是改为《机械设计知识点(上)的个人理解》,最好还是在自己电脑里面放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哪些地方欠妥,哪些会被不断完善!关键要:心平气和
比如21.尽量减小作用在地基上的力;也就是力的传递最好在机械设备内部形成封闭环,地基最好只是起个支撑作用(当然这设备最好是静止放置的)。尤其是对那些压力机,都有支撑底座

网友: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