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PT螺纹计算方法和公式

楼主(2015-05-20):
加工M螺纹或UN螺纹那样的直管螺纹时,如果是内螺纹,那要先钻底孔,可以参考小径尺寸去钻孔,有参考公式:
小径=大径-1.08*螺距

可是在加工NPT螺纹这样的锥管螺纹,不知道有没有钻底孔的公式?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惭愧。只好看书查表。

书上在介绍NPT螺纹时,会提到基准平面、基准距离,一直不明白“基准距离”是怎么定义的,为什么要这要定义。

哪位老师帮忙讲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
顶一下,求大师解释。。。

楼主:
怎么这么大论坛就没人会呀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查表的值是基准距离上的值,

网友A:
外螺纹的基准距离是小端开始算,内螺纹的基准距离一般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的基准距离是小端开始算,内螺纹的基准距离一般就是0

具体怎么计算可以举一 下吗比如1/2-14NPT

网友:
查表:基准平面内的大径21基准平面内的大径21.224mm,
中径19.772,小径18.321,基准距离8.1

如果是外螺纹,小端的大径为20.724,小径17.821,大端的大径约为(以加工长度计算)为21.724,小径18.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