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是手工编程序Or 软件生成程序?

楼主(2015-05-20):
如题
手工编程太繁琐了,零件复杂的不行。。我这里是手工编写程序?
软件编程:都用什么软件?cAXA 还是 UG ?

网友A:
工程师不自己编程,就加工来说,只制定加工策略,优选刀具,考虑装夹方式、工件变形。

网友:
不要纠结,有时候自动编程,会有修改的地方,你怎么办?
要知道程序怎么出来的,这个是根本。手动,自动都是方法。

网友:
现在UG很方便的,只是有些参数要跟距实际情况进行更改,用多了就会发现十分省事,发明软件的人不就是想减轻工程师工作量吗,为啥不用?

网友B:
我这里有时候自动编程CAXA,会有修改的地方,是手工编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时候自动编程CAXA,会有修改的地方,是手工编写程序.

请问,你们主要修改那些地方
是 速度和进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师不自己编程,就加工来说,只制定加工策略,优选刀具,考虑装夹方式、工件变形。

但是会编程的工程师,应该更厉害  呵呵

网友(点评):
我会用excel,我算是好工程师吗?等答案

网友:
先用CAXA制造工程师自动编程,然后,仿真观查一下,有没有工艺上不合理的地方,切入,切出点等等,手动修改或添加一些程序。谢谢。

网友:
这得看具体加工什么零件了吧。

网友:
简单的手动编,复杂的用软件,但前提是要看得懂,我用的hypermill

网友:
我都是手工编程的  软件不会 没研究过

网友:
我都是手工编程的  没研究过软件编程 不会搞

网友:
程序把大概轮廓编出来,在用手去更改

网友:
模具肯定是软件编程,一般零件直接手工编程,方便管理,修改参数等。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6-26):
简单的当然手工编,麻烦的当然软件便,一个工件相当复杂人工怎么编??

网友:
mastercam编
工艺工程师不需要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