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小车自动往返运动机构设计

楼主(2015-05-20):
诚恳请教:我要做一个自动装置,将小车在凹凸轨道上来回拉动,行程是2米,小车最大载重有两三百斤,要做一个自动装置,不知用什么好,能不能给个建议?

急啊,公司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没做过非标(以前是做产品结构设计的),不知从何下手,压力很大。
希望哪位热心人能帮帮我。
谢谢!

楼主:
图片见附件:

有点类似于超市里的小推车,在不平整的路面上来回运动,这个就能产生震动
我们主要是做震动测试,目前是人工在推,太落后了,所以公司要改为自动化

网友A:
多么明显这个是测试 设备,而不是一个小车的问题。 小车的目的是为了测试。 如果设计东西 速度和导向无法瞒住测试条件 自动小车就是白设计。 你首先要到现场得到数据,手推的速度  频率  和放在上面载重时候手推速度。振动导轨是什么形式的。工作方式
还有你设计的小车一定是速度可调的。 建议(变频器加电机+链条)这个速度自己去选择。

网友(点评):
前辈,普通三相电机+加变频器吗? 我一直不是很清楚,有的场合就要用变频电机+变频器? 按我的理解是普通电机变频后,输出扭矩会减小,导致可能达不到工矿要求。

网友:
链轮链条

网友:
震动测试吧。

楼主:
谢谢!
我们这个就是做成品震动测试用的.
人手工推车的速度没有特别要求,就是一般般类似于行走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也不指望有很高的要求,越简单越好,复杂的我也作不了。
能够自动代替人工即可,现在人工推效率太慢

我刚从产品结构设计(做结构有14年经验)转型做非标设计,所以很多不懂,几乎是从0开始,目前公司也没有做非标的人,所以也没人可以问,望各位多指教。
谢谢!

网友(点评):
对待问题,特别是设计问题一定要有数据支持吧!大侠,有时候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是自己设计经验积累过程。

网友B:
可以考虑用钢丝绳(主要是有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钢丝绳(主要是有振动)

我也是在想是不是用个绳子连接电机,拉回来再拉过去,但这样两端都要装个电机?不然拉过来后没办法回去了

并且两端都装电机后,感觉占且了空间,小车就没办法推出去了

网友(点评):
不需要两个电机,一个电机即可满足,电机驱动一端,另一端滚轮作为换向,等于说钢丝绳成了一个回路

网友(点评):
一个正负极切换(继电器)控制器,貌似德力西有这东西,然后设定时间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来来回回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么明显这个是测试 设备,而不是一个小车的问题。 小车的目的是为了测试。 如果设计东西 速度和导向无法瞒 ...

谢谢祥云飞鱼的解答,确实自已不够严谨。
目前载重时拉两米的距离时间约为5秒,然后又拉回去,也是5秒,
一共三个来回即六次即可。走的是直线

网友(点评):
7066的方法可以

网友:
用链条,在小车上做上下浮动链接

网友:
一个电机驱动2轮或电动推杆,方法很多,或链条拉也行啊

网友:
你这种固定长度来回往返可以参照此帖9楼图纸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D%F9%B7%B5

网友C:
    使用变频调速电机带动小车来回行走,双轨道限位,电机转动变向依靠行程开关触发。整体机构靠齿轮齿条传动,这里对其要求精度极低,精度基本不做考虑,小车上可设计装上钩子,到位后可钩住小车,进行测试。讲究一点可以做个脱扣机构,到位后自动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变频调速电机带动小车来回行走,双轨道限位,电机转动变向依靠行程开关触发。整体机构靠齿轮齿条传 ...

谢谢!有图太好了。

或许这个机械对懂行的人来说较简单,可对我来说感觉好难哦

我这个基本没什么精度要求的,非标设计本想找外面公司做,但一报价与预期相差太远了,所以逼着自已做。

所以我压力较大。

我只有做产品结构设计的经验较丰富,但产品设计没什么前途,技术含量也不高,我也想也是必需得转型

网友C:
      只不过是个初步构想而已,还有很多瑕疵,比如,齿条应放到两条轨道中间,小车在重力方向上的限位还没有,如何消除脱扣机构对测试本身的影响,轨道过于简陋等等,

    还要讨论。

    万事开头难,转型也是。

    如果我能帮你万分之一点忙,记得要感谢社区这个平台。我也是从中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不过是个初步构想而已,还有很多瑕疵,比如,齿条应放到两条轨道中间,小车在重力方向上的限位还没 ...

感谢社区,还有这么多热心人的帮助这是当然,至少对我提供了一些思路。

不过,目前弄得稍复杂点可能就等于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目前等于完全是外行
这些图我还是有些看不太明白。

我只想得很简单,用根绳子在两端把小车拉过来,再拉回去即可。

这个绳子怎么和电机固定,电机又能自动停下来

网友D:
感觉楼主陷入了误区
你认为应该使小车自动移动,是因为原来手动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要推小车,最终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小车震动吗?
既然这样,那自动方案,为什么一定要让小车移动呢?让小车下面的高低不平的轨道移动不是更好?或者谁都不移动,直接使小车的轮子震动不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样思路就清晰了,放置四个气缸或者凸轮,来使小车的四个轮子发生震动,结构简单,震动频率和幅度可调

楼主认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陷入了误区
你认为应该使小车自动移动,是因为原来手动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要推 ...

谢谢!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路

不过我还是想在轨道上推来再推去的方式较好,因为那样怕对震动测试效果有影响。

在公司同事和领导看来,只是简单的推过来再推过去,应是再简单不过的自动化,所以才想到让我来做
可我觉得这东西真没那么简单

我去买个三相电机,再买点链条,然后我就不知怎么去组合了。要是有个简单的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东西都有了,将小车串到链条上,这样链条移动,小车会跟着移动。如果只是简单动,就弄个限位开关,由限位开关驱动接触器,给电机换向。如果要求高,就弄个变频器,限位开关接到变频器上

网友E:
学习下,同步带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下,同步带可以吗?

这地方不需要同步带那种精度吧,我感觉,一根牢靠点的麻绳都够了

网友F:
小车可以通过钢丝绳,滑轮,电机连接,电机正反转带动小车来回,不过要注意小车在左右方向的限位,别动着动着出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车可以通过钢丝绳,滑轮,电机连接,电机正反转带动小车来回,不过要注意小车在左右方向的限位,别动着动 ...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拉过来容易,推回去呢?

另外电机 是不是还要单片机编程啊,不然如何控制转几圈就不转了,然后又反着转?

网友(点评):
应该不用单片机编程,用普通的电气控制应该就行,不知道有没有计数继电器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去问问你公司的电气工程师,这个控制对于他们来说很简单,不过有一点就是每次启动都要人去启动

网友G:
电机 两端行程开关(正反转)  链轮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 两端行程开关(正反转)  链轮链条

谢谢!我大概有点思路了

就是小车移到位后触动行程开关,行程开关与电机联接,电机自动反转

这个不需要单片机编程吗?行程开关怎样和电机联接呢。焊线吗?

我真是个初学者,什么也不懂,望不要介意。谢谢!

楼主:
电机是跟着小车一起走吧。我还以为电子放在一端固定不变,只是转一下带动链条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大概有点思路了

用那种小型继电器就可以了  考虑到电机启停  最好用时间继电器 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那种小型继电器就可以了  考虑到电机启停  最好用时间继电器 220V

也可接倒顺开关 人工操作

网友H:
钢丝绳加电机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钢丝绳加电机不就可以吗

越来越接近我想要的了。

应该就是钢丝绳、三相电机、倒顺开关、小型时间继电器。
这样就很简单了

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