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最后那个S圈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20):
请问下最后那个S圈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鬼画符,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画符,谁知道,

 就是最后那个S圈

网友:
真没见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最后那个S圈

刚才电视里在说,听说下雨天,巧克力和音乐更配喔

网友B:
形位公差标注要求的附加符号有好多种:
圈加E——包容要求,
圈加M——最大实体要求
圈加L——最小实体要求,
圈加S——独立原则,
圈加R——可逆要求,
圈加P——延伸公差带,
圈加F——自由状态(非刚性条件)条件

供参考

网友C:
独立要求,很老的图了,现在标准无耻符号;你就当S不存在去理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独立要求,很老的图了,现在标准无耻符号;你就当S不存在去理解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
最大包容

网友:
没见过,在手册上也找不到,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形位公差标注要求的附加符号有好多种:
圈加E——包容要求,
圈加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