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钣金件凸缘的问题

楼主(2015-05-20):
为什么凸缘出现了这个问题??左思右想可能是iFeature的问题,向大神门。陈老师请教

网友A:
首先,钣金结构必须尽可能用钣金本身的功能创建,否则会有问题。
其次,您的造型次序有问题,是后边那个“分割”造成了数据结构的问题。
最后,我重新做了一下结构,可以实现的,请参考(版本2016)。

网友A:
至少您昨天还在这里,能回句话吗?说说您自己的问题是否被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您昨天还在这里,能回句话吗?说说您自己的问题是否被解决了?谢谢

帖子发上之后,由于工作时间原因已经重做了,问题已解决,感谢陈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钣金结构必须尽可能用钣金本身的功能创建,否则会有问题。
其次,您的造型次序有问题,是后边那个“ ...

您用Inventor的版本太高,打不开。Q1:您的意思是百叶窗应该用冲压工具做,不能直接用iFeature生成。Q2:分割应该放在折弯后?放在折弯后的话,折弯的部分也被删除了。如果是用冲压工具做就没有后面的分割了。确实有点乱,顿悟...

网友A:
您的意思是百叶窗应该用冲压工具做,不能直接用iFeature生成?【我没说呀,而且冲压工具就是iFeature呀】
分割应该放在折弯后?放在折弯后的话,折弯的部分也被删除了?【您看到我的截图了,折弯部分不是还在吗?】

您既然不想深入,我也就不再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百叶窗应该用冲压工具做,不能直接用iFeature生成?【我没说呀,而且冲压工具就是iFeature呀】
...

”钣金结构必须尽可能用钣金本身的功能创建,否则会有问题“我以为您说的是iFeature,后面没仔细看截图

网友(点评):
这不是在解决您自己的问题吗?为啥会不仔细呢?我不明白...

楼主:
是我造型的问题,重新做了个百叶孔没有问题了,多谢陈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