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凸轮如何实现槽宽处处是30?

楼主(2015-05-20):
我用迈迪画了一个凸轮,已知运动的位移曲线,在草图里用偏移命令偏移了30,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是30了,但是无法保证曲面之间的最短距离是30,怎么办啊?因为我凸轮槽里要放置凸轮随动器,随动器轴承的直径是30

网友A:
画一曲线,然后扫描啊。这很难吗?我还以为你是说加工问题呢.

网友(点评):
大侠以为1条曲线扫描就够了吗??? 至少需要两条空间曲线才行

网友(点评):
一条不够就两条,用投影曲线

网友(点评):
等距曲线

网友:
用等距命令试试。

网友:
求两曲线的方程,画曲线,生成曲面

网友:
我以为你说加工。
SW我知道怎么弄,这个我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曲线,然后扫描啊。这很难吗?我还以为你是说加工问题呢.

曲线也要包到圆柱面上才能才能扫面啊,还有扫描的轮廓还要垂直与曲面,宽度是30,我画不出来,我用的迈迪,通过修改草图实现的,草图偏距30,但是觉得不对劲,保证不了处处距离是30,只能保证直线之间的距离是30,咋弄啊?QQ23435050,帮帮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覆

如果是完整的正弦曲线就好弄了,关键是还有直线部分,不能保证处处距离都是30,因为那个槽里面安装的是直径30的凸轮随动器

网友C:
既然20能实现,30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20能实现,30也能实现

你说的很对,你提示了我,昨天头懵了,其实我的就是处处相等的,谢谢你!